isdt 608 电压不平,求校准方法

楼主(2018-12-14):
不是电池问题。充电器显示都是4.20的时候(或者是3.8/3.85储存模式),用万用表测,有一片高了0.04。平的电池插在平衡口上,同一片的位置,充电器示数低0.04左右。显然是电压表不准。

求校准方法......

网友A:
就这一点...别纠结了,如果是0.4,校准一下还可以。0.04就算了吧,设备差异精度范围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一点...别纠结了,如果是0.4,校准一下还可以。0.04就算了吧,设备差异精度范围以内。

我一般是0.02不纠结

网友:
这充电器用着用着就这毛病吧,我的比这还大,我外场用它,做平衡换个充电器。

网友B:
这差别有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C:
我发现620也是这样,都会偏高一点点,充电会充到4.21,用万用表和a6测的。害怕把电池充废了,所以买了个升级线升级到最新固件,新固件可以设置微调电压,充电就设到4.19,

网友:
没达到4.25就可以吧

网友:
我的充好了能达到4.22

网友:
608主要就是小巧方便,精度就不要奢求了,比620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差别有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

相对误差,不是绝对误差。因此我没有说量出来的电压是多少,而是说两节之间的误差有多大。
如果是万用表的问题,我再测一次应该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实际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620也是这样,都会偏高一点点,充电会充到4.21,用万用表和a6测的。害怕把电池充废了,所以买了个升 ...

高一点无所谓的,到4.25也不会有事,但是多s电池长期充得不一致,可能一两年之后,不同片之间的特性会越差越多,从而提前结束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