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频头?

楼主(2018-12-14):
各位魔友,我对于高频头这个东西有几个疑问?

1、什们是高频头?
                           我的理解是只要给高频头一个ppm信号,那么高频头就会发射出相应的遥控信号给与此高频头相匹配的接收机。

2、是不是所有的航模遥控器都可以外置高频头,只要把遥控器调成模拟器模式,把模拟器接口的ppm信号线接到高频头的对应接口就好了?

网友A:
你说的那种高频头也是存在的,但是得看控,适应的控不同,你说的这种高频头把协议也包含在里面了,所以适用的接收比较单一。
像我用的华科尔D7E和D10,它们也可以改高频头,只要刷固件并改装相应的高频头,理论上可以支持几乎所有接收,所以请不要离开控谈高频头,这是不对的,高频头是控的附属。

网友:
我射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种高频头也是存在的,但是得看控,适应的控不同,你说的这种高频头把协议也包含在里面了,所以适用 ...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