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14):
(无正文)

网友:
没玩过打印机  直译
错误:最小温度
打印机已停机
请重新设置

mintemp(最小温度) 是某个参数名吗?应该是它设置错了

网友:
温度 传感电阻坏了,换一个,或者检查连线

楼主:
谢谢各位。客服说是。低温警报。

网友:
温度低于5度,打印机自动报警

网友:
低溫報警,要麼環境温度低于固件设置的下限,要么打印头温度传感器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