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風逆風轉向,轉不過去

楼主(2018-12-14):
今天試帆船,風超大,發現逆風轉向轉不過去,整個被風壓壓住,請問如何解決?

楼主:
所以是船的問題?

网友:
换面积小的帆。

网友A:
放帆往下风走,转成顺风再迎风,完美换舷

网友:
新手听课来了。

网友:
速度也很重要! 没有速度 没有舵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帆往下风走,转成顺风再迎风,完美换舷

古代的横帆帆船是不是都这么转弯?没法直接换弦就只能顺风兜一圈吧

网友:
怎么不见高手回复呢?这也要保密吗?

网友:
逆风转船要有速度,可能情况,1,风大用B帆的帆,2,风力中心在船的横祖中心前也会这样,要看你调船的能力了。

楼主:
我自己試出來了...強風時即使速度很快,轉向後也會被逆強風壓制住...無法通過0度頂風區,此時只要放帆,待通過0度頂風區, 在拉緊帆即可
目前超強風已可順利逆風轉向了..
供各位參考...本人是不藏私的..!!
但本人還是初學者,有勞前輩們再教導指正了!

网友:
关键是操控技术问题!和帆没有关系!操控帆船要“顺势而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試出來了...強風時即使速度很快,轉向後也會被逆強風壓制住...無法通過0度頂風區,此時只要放帆,待通過 ...

如果通过操纵可以过迎风线说明这个风还是不够大呀,不算强风啦。
我遇到过在50公里/小时风速,阵风80公里/小时的天气,根本别想迎风换舷

楼主:
所以強風迎風無法換弦是正常的??

网友:
风力超过一定强度,的确无法实现操纵。迎风换舷也好,顺风偏转也好,都会遇到麻烦。
不同的船能适应的风力大小也完全不同,比如IOM级的竞赛船只配备全套C帆装,足可以应付7级甚至更强的风。
但休闲玩一下的船就不要轻易尝试了,有时也不完全是操作的问题,是器材本身就不适合强风的环境。
在准备迎风换舷时要确保:
1.此时船只有足够快的速度——产生较大的转动惯性,以抵抗来自风力的压制
2.此时船只的横倾角度不能过大——保持一定的舵效,以产生有效的转向效果

网友:
这真的是力气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