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玩具攀爬车(山寨RR10)

楼主(2018-12-14):
原车是美致1/10的玩具攀爬,山寨RR10,改了后给儿子以后玩也不错,改后状态介于玩具和模型之间。

【改装清单】
转向连杆机构,金属舵
全车金属减震器(灌装axial原厂油)
320A双向有刷电调
车顶LED射灯,LED尾灯,底盘灯
遥控电子灯控
高速大扭力补偿式碳刷马达
2S 5200锂电
GT3C遥控

【先来两段视频,耍起来毫无压力,不怕脏,上来直接洗车的高压水枪伺候,干干净净!】

楼主:
更换的马达

网友A:
双电机?这算强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这算强爬了吧

恩,双电机,和强爬没法比

楼主:
内部走线,设备都做了防水处理,并且有个塑料盖子,没那么容易进水

楼主:
转向连杆使用3mm长拉杆弯制而成,转向强劲有力,不再软绵绵

楼主:
减震买的hsp金属避震,便宜好用,油换成axial的了,弹簧继续使用原来塑料减震上的弹簧,够软,有姿态

楼主:
电池用扎带固定绑在备胎下面的车架上,反正一块电池能玩很长时间,就固定给这台车专用了

楼主:
底盘特写,底盘灯使用led灯带,绑在车架上,方便。电机线换成粗的硅胶线,降低线阻损耗,耐大电流

楼主:
最后,顶棚,部分管架迷彩布蒙上,心情心情心情

网友B:
真羡慕南方,我们这水早结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南方,我们这水早结冰了

我们这也零下了,湿度大,体感温度还是很刺激的

网友C:
楼主,一起交流交流,用的什么型号的舵机,舵机你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起交流交流,用的什么型号的舵机,舵机你是怎么固定的,

舵机是996,图上能看出来,固定方式是先把舵机固定在一块玻纤板上,然后用螺丝和热熔胶将玻纤板固定在车桥上

网友C:
楼主有视频看看么?我改了之后速度还是一般般,是没换电机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视频看看么?我改了之后速度还是一般般,是没换电机的原因吧。

是的,原厂电池是8.4v,用2s锂电7.4v,不换电机的话速度没有原厂快

网友C:
我今天也改好了,电机没换。先这样玩着吧,楼主逆啥时候发个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改好了,电机没换。先这样玩着吧,楼主逆啥时候发个视频看看

上面不是有两个视频么

网友C:
换3s电会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3s电会很爽的

电调不支持

网友C:
320A双向有刷电调不支持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0A双向有刷电调不支持3s?

我买的不支持

网友(2019-05-17):
你好,我也买了一个美致的遥控车,跟你的差不多,准备六一送儿子当玩具的,结果这个购物的过程相当崩溃,车玩了一会就冒烟了,我看是一个8脚的芯片烧了,具体是啥芯片也不知道,找卖我车的人,也把我拉黑了,我想把车修好。。。想寻求一下您 的帮助,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D:
主要是那个烧掉的芯片,我不知道是干啥用的,想换都不知道该换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那个烧掉的芯片,我不知道是干啥用的,想换都不知道该换啥样的

发个图片看下,我原车的电子设备都拆卖掉了

网友:
學起來 改造一下兒子的玩具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那个烧掉的芯片,我不知道是干啥用的,想换都不知道该换啥样的

买个遥控器或板子 修下就行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顶棚,部分管架迷彩布蒙上,心情心情心情

为什么要把原来的舵机拉杆换掉? 求舵机的详细固定方式!

楼主(2019-07-01):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把原来的舵机拉杆换掉? 求舵机的详细固定方式!

塑料拉杆太软

网友(2020-02-05):
我儿子也有一辆,请告知电子配件购买地址,学着改

网友(2020-03-23):
我也改了 不过是皮卡那款 一个电调拖两个电机受力时有时只有一个电机能转

网友F:
正打算把几年前买的美致1:16的改成比例驱动和比例遥控,不过我买的舵机是最便宜的9g塑料齿轮舵机,好像买错了。 楼主,福斯GT3C这款控怎么样啊?我今天刚刚下单,但是刚刚从论坛上查到说福斯不好。请问这款控可靠性怎么样啊吗? 我不要求遥控距离能达到80米100米什么的,只要别出故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打算把几年前买的美致1:16的改成比例驱动和比例遥控,不过我买的舵机是最便宜的9g塑料齿轮舵机,好像买错 ...

买天地飞X4

网友(2020-05-01):
妤间富浣犵殑缇庤嚧妯″瀷鏄浣曟妸370鐢垫満鏀捐繘鍘荤殑锛岃繕鏈夐偅涓數鏈虹殑榻胯疆浣犱拱鐨勬槸鍝竴娆撅紝璋㈣阿馃檹

网友:
这车我弟有一辆,美致特别坑人,我1/16的车一根轴才20它一根120.而且因为它模仿axial所以现在我的车经常被认成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