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尾舵机工作频率的选择!

楼主(2018-12-14):
我的尾舵机是垂直机身侧板水平安放的,应该选择的频率是多少,请指教,多谢!!!CLS2845H舵机参数:
Dead band: 2us
Working frequence:1520μs/330hz
Operating Voltage: DC4.8~6.0 V
Operating Speed (4.8V): 0.06sec/60 degrees
Operating Speed (6.0V): 0.048 sec/60 degrees
Stall Torque (4.8V): 3.55 kg.cm (49.31oz/in)
Stall Torque (6.0V): 4.52 kg.cm (62.78oz/in)
Dimensions: 35X15X29mm /1.38X0.59X1.14 in
Weight: 28g (0.99oz)
Connector Wire Length: JR255 mm (10.04in)

网友A:
尾舵机工作频率是由工厂设计生产时决定的,跟你用什么方式安装没有关系。你报上型号,让大伙儿帮你看看。

网友:
图  啥型号都没有  怎么告诉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工作频率是由工厂设计生产时决定的,跟你用什么方式安装没有关系。你报上型号,让大伙儿帮你看看。

CLS2845H舵机参数:
Dead band: 2us
Working frequence:1520μs/330hz
Operating Voltage: DC4.8~6.0 V
Operating Speed (4.8V): 0.06sec/60 degrees
Operating Speed (6.0V): 0.048 sec/60 degrees
Stall Torque (4.8V): 3.55 kg.cm (49.31oz/in)
Stall Torque (6.0V): 4.52 kg.cm (62.78oz/in)
Dimensions: 35X15X29mm /1.38X0.59X1.14 in
Weight: 28g (0.99oz)
Connector Wire Length: JR255 mm (10.04in)

网友:
不是已经说了是1520us/333hz 吗?

网友:
宽频舵机 1520

网友:
兼容通用频率

网友:
working frequence 就是工作频率,简单英语还是要都认识哟

网友:
宽屏舵机,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