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模友尝试过“镀晶”?

楼主(2018-12-14):
船体在船架上放久了会有压痕(漆面软),不知道汽车用的“防划痕镀晶”是不是会让漆面变硬?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镀晶俗称液体玻璃,能增加漆面硬度,我车子做了,荷叶效果很不错。

网友:
汽车在做之前需要先抛光,把原有的罩光漆打磨掉,我没做。

网友:
应该可以用

网友:
要用洗车泥洗下,然后做,镀金就像打蜡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决定试试。试后把效果告诉大家。

楼主:
掏的树脂镀晶到了,喷到漆上试了一下,好像好一点,感觉不明显。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用物理方法吧。
这个东西折腾起来后果未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用物理方法吧。
这个东西折腾起来后果未知啊

有好的物理方法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的物理方法吗?学习一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主要觉得还是压强太大,我觉得如果用海绵之类做一个接触面积大的夹子再在接触面是放上软点的东西应该ok

网友:
以前也有碰到楼主的 漆面软的问题   其实就是油漆没干透,后来我再船架上加了个泡沫双面胶,问题缓解了。但仅仅是缓解,由于船架是和船底水线一下位置接触,最后还是重新刷红漆,等干透了才没事。我冬天刷漆 要等1周多才干透。夏天就要4天,还是在顶楼闷着,像烤房

楼主:
我换了大块海绵,但还是有印子,不管了,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