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和EPP板机

楼主(2018-12-15):
先上图

这就是我现在的主力练习机,天使之翼8mmEPP,场地非常不错,因为多方面原因周末不飞,所以去飞场基本是单飞。每次外场这架飞机炸鸡都在10次以上,因为是草地,所以大多是只要把桨放正了接着再来,高速日地球骨折也是很多很多,使用泡沫胶黏一下,当场复活,接着再飞!电池是2块2s550的,308充电器很给力,我用2A的电流充电,不能连续不断的飞,如果有3块电池的话就可以不间断飞了,但我经常炸鸡修鸡,所以常常是修好了电也冲好了,并不耽误我。
起降练习使用这个肯定不行,我是手持起飞,降落慢慢飘下来,所以我并不会正常的起降,30E的飞机每次出外场都是起落架损坏,心理阴影面积不断扩大中,以后准备练习蛇降。
吊机练习我在模拟器上已经练习很长时间了,但真机必须风很小很小才能做的自己满意。要感谢前阵子的雾霾,那几天有雾霾时真的是1级的小风,估计是太阳光不能很好穿透,空气升温慢,气流流动慢,再加上气流流动需要带动雾霾,一定程度上讲雾霾可以阻碍气流流动(以上均是个人瞎猜),那几天吊机很爽!
蛇滚练习也在模拟器上练习了很多时间,只会左滚,模拟可以很好的控制飞机直线及右转弯,左转弯偶尔才能做的满意。起初模拟器刚会一点,但不能控制的很好,去外场飞,感觉控制不好,最近几次在外场也能把真机控制的好一点,回过头来想想还是起初模拟器练习的不熟练。今天外场偶尔可以做出左滚左转,真的很高兴。
每周一般就只能出一次外场,所以大多数时间都是模拟器练习,很多模友说模拟器练多了坏手感,这个虽然我还不太懂(因为外场时间太少),但我想应该是模友的亲身经历,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尽量去外场飞才是正道。关于机型,很多模友都说像真机好,板机坏手感,我觉得也是肯定有道理的,都是人家亲身经历的道理,我赞成,我也有30E,30E抗风性好太多了,速度也在可控范围内,可是因为我自身能力差,起降不过关,每次外场都是起落架连接的地方碎了,修鸡时间远远大于飞行时间,觉得效率太低了,所以最近一次30E炸鸡后还没修,等以后技术好些再拿出来吧。
侧飞,模拟器上都做的不好,就是没好好练过,我是先练了蛇滚,其实应该是先练侧飞的。我会马上补上这课。
再来几张图吧

机身断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都用这种胶水,这个胶水是在网上看到模友推荐的,真心不错,价格便宜,粘稠度很高,当场就可以复飞,德国的那种很贵的胶水我也买了,如果用那种胶水,可能不能当场就飞,因为那种太稀薄了。至于日地球桨脏了,那就不是事,只要泥土没到电机里去,桨上的泥土太黏了就擦掉,不粘的话直接飞,螺旋桨一转起来就甩掉了。
再发几张图

关于电池,我是每次都飞到没有力量才罢休,其实2s的电池到单节电池3.5以下力量就不足了,但这个小电池真的经得起楸,在我的疯狂折磨下依然坚挺(每次飞完后都立马充电,最后是用储存模式充电保存),其他电池这种2s的小电池我没用过,所以无法对比。因为这个EPP飞机轻,摔不坏,所以才敢每次都飞到没电这么胡来,其他飞机都不敢这样飞的。
还要提醒各位模友,JST插头时间长了会松,上次电池和电调连接时插反了居然也进去了,然后就听到呲呲的电流声,反应过来后赶紧拔电池,这时电池端的塑料壳已经半融化了,结果拔的时候电池端的塑料壳就留在电调端里了,电池正负极直接在我手里短路,大拇指和食指一阵麻,飞速甩手都晚了,深二度都不止,一股肉被烤糊了的焦味,但不是很疼,因为疼痛神经直接被烧死了,接下来的两周连模拟器都不能飞,这两天好多了,今天才复飞。那块电池已被我扔了,当时也没心思再处理那块电池了。后来发现电调没坏(电调是买这架飞机时套装里带的)。大家以后一定要小心,要红色线对红色线,黑色线对黑色线!免受皮肉之苦。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
乍一看以为楼主练飞练到拇指肚破了,注意安全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场地真不错啊

网友:
每次插jst都要看一下,老是感觉能插反似的。

网友:
同款飞机

网友:
超级无敌飞场,羡慕

网友:
JST插头容易插反,坑人

网友:
这款飞机很飘很好飞,用3s 电池1047桨动力刚刚的。

网友A:
我的办法是jst插头一个面涂成黑色,电池插头露出金属的那个面去对正黑色面。
这样插起来放心,方便

网友:
308充这么小的电池。。。大炮打蚊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jst插头一个面涂成黑色,电池插头露出金属的那个面去对正黑色面。
这样插起来放心,方便

好方法!!!!!!!!

网友:
千里之行十一组下

网友:
这飞场,飞什么机都舒服

网友B:
摇杆都把手磨这样了下功夫不浅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杆都把手磨这样了下功夫不浅呐

手是电池短路烧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是电池短路烧伤的

O(∩_∩)O哈哈~我以为是磨的呢

网友:
天使之翼的epp很容易掉色,掉色后好难看

网友C:
降落都没过关就敢上30E。。。。楼主牛逼

网友C:
对了,楼主的30E难道也是手持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都没过关就敢上30E。。。。楼主牛逼

有啥不敢,我连70E都买了。越大的飞机在空中越是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楼主的30E难道也是手持起飞吗?

这么好的飞场各种飞机地面起飞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不敢,我连70E都买了。越大的飞机在空中越是容易控制。

我是真不敢。。。刚飞了三个月板机,现在飞还经常摔,还好板机基本摔不坏,15E都不敢买,担心轻摔一下就要修N久,重摔一下估计就报销了。。。

网友D:
个人推荐,大家在JST的公头上在一面用黑色记号笔标记一下,我插电池时电池漏出来的线卡对着黑色标记,我再也不用担心电池插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推荐,大家在JST的公头上在一面用黑色记号笔标记一下,我插电池时电池漏出来的线卡对着黑色标记,我再 ...

已经按照这个方法做了,这下安心多了

网友E:
说是玩板机坏手,我认为是把基本功训练忽略了的意思。板机都是手抛手接,对起飞降落生疏了,最后会连小赛都降不好,更别说涵道机了。像真3D机的降落严格来说是不能算考验技术的,它可以在很短距离内大迎角下来。综上所述,我觉得要各种机型都飞一下,侧重自己喜欢的,全面发展才好。仅供参考。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30e起落架换钢丝起落架,贼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说是玩板机坏手,我认为是把基本功训练忽略了的意思。板机都是手抛手接,对起飞降落生疏了,最后会连小赛都 ...

你是不是在说我?
农村大山区,到处是飞场,跑道奇缺,接不住就是手起炸降。几乎没有体验过跑道起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在说我?
农村大山区,到处是飞场,跑道奇缺,接不住就是手起炸降。几乎没有体验过跑道起降

这个问题不针对任何人,按照稍微正规的比赛要求来看,起飞降落都是必须的。没有条件能够坚持飞行应该是很不错的了,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F(2019-01-24):
我也买了天使之翼,之前天翼30E失控高空俯冲日地球炸没了,拿这个先练技术在上一个30E,我降落倒是没你那么严重,天翼30E碳腿有点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天使之翼,之前天翼30E失控高空俯冲日地球炸没了,拿这个先练技术在上一个30E,我降落倒是没你那么 ...

先用板机练习不但经济,而且修复方便,相对来说技术提高快些。昨天我的30E起落架修好了,是按照网上的方法使用3M双面胶粘的,然后再用网格线的胶带帖一下,很牢固,我练习了多次蛇降,都能成功,信心增加了。昨天用30E做左滚左转弯,发现大飞机惯性大,容易做出来,相对来说板机就做的勉强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用板机练习不但经济,而且修复方便,相对来说技术提高快些。昨天我的30E起落架修好了,是按照网上的方 ...

我的天使之翼首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天使之翼首飞丢了

好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又是失控?上次好像你是失控导致30E撞坏的。如果是这样,就要考虑换控了,或者是周围干扰源比较厉害,需要更换场地。
还有一个,小板机飞行单位可以小一些,这样失控的机会也小些,如果是操作不当引起的炸鸡,也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可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又是失控?上次好像你是失控导致30E撞坏的。如果是这样,就要考虑换控 ...

不是失控,是风太大飞机被刮走了,全油门都不能稳定姿态,然后就被刮到工业园里的厂区,找不到了~就飞一次,还丢了一个接收机,哎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建议用A6充电器,平衡头方便,一次充3块2S,最重要的是不挑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