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Sz不行吗?

楼主(2018-12-15):
刚刚收了两只接收机

,应该是兼容福特巴18SZ的,为什么就对不上频了?有哪一位用过的?怎么对频?谢谢?

网友:
这是frsky自己的控用的接收机。TR系列才支持futaba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这两个接收机只能frsky自家遥控对频,FrSky  Delta-8 接收机 兼容Futaba S-FHSS

网友A:
都18sz了还在乎接收机那点银子吗?

网友B:
18sz用了手感怎么样? 另外18sz它的面板是不是和16sz一样是塑料面板  只是镍贴镀的?
感谢!

网友:
对的上我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sz用了手感怎么样? 另外18sz它的面板是不是和16sz一样是塑料面板  只是镍贴镀的?
感谢!

手感没太大区别,外壳做工比16好,比16多了背后的调节孔

网友:
还是太重,跟拿了半块砖头在手里,沉甸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感没太大区别,外壳做工比16好,比16多了背后的调节孔

18SZ面板其实也是塑料面板吧 只是镀镍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SZ面板其实也是塑料面板吧 只是镀镍了吧?

不是,感觉是铝的,没有16那种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感觉是铝的,没有16那种亮度

塑料……

网友:
楼主感觉下拿吊带挂遥控器后屏幕和上盖缝隙会拉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18sz了还在乎接收机那点银子吗?

用futaba的多数都是兼容接收机。原装买几个7008比遥控还贵。那些人还告诉一个:futaba稳定不失控。都是信仰作怪。futaba+睿思凯接收稳定性还不如睿思凯遥控+睿思凯接收

网友:
同意,应该用原装接收机,起码匹配性和可靠性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