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为什么8.4V的镍氢电池不能用在我车上?

楼主(2018-12-15):
如题,我车是7.2V 2S
电池
的,最近得到了两块8.4v镍氢电池,这两块电池是用在玩具遥控车上的。为什么用上之后力气小很多,很快就进入没电状态了呢?我用电压表测电池很正常啊,依然是8.4V左右

网友A:
极速放电倍率不够
<

网友B:
原车是动力电
<

网友C:
镍氢电池用在遥控器上还行,用在车上不行,放电能力不够

网友D:
c数不同
<

网友E:
放电C数太小

网友F:
可能内阻大了
加油门的时候电压不会往下掉吗?

网友:
放电不够,供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