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sp能改成电动的吗?

楼主(2018-12-15):
如题群里的朋友有改过的吗?能否介绍一下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可以改,没经验

网友:
感觉直接买600会省市点

网友:
可以改,没问题,我之前改过

网友:
电机座  两边支架顶起

网友A:
可以改,我以前有台600NSP送机友了,机友直接把离合罩固定座换成电机座,对应大齿盘用的是一个600ESP的电机齿,多少齿忘记了,电机就固定在离合座下面,就行。需要自己加工一个固定座。注意齿比和转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我以前有台600NSP送机友了,机友直接把离合罩固定座换成电机座,对应大齿盘用的是一个600ESP的电机 ...

谢谢!说的这么详细,不改改,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说的这么详细,不改改,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建议保持一份情怀,还是继续飞油机吧,要改电的不如直接收台600E,主要是结构件的强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保持一份情怀,还是继续飞油机吧,要改电的不如直接收台600E,主要是结构件的强度问题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