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直升机定速问题,再次求助老司机zhangpengSir,感谢!

楼主(2018-12-15):
问题1)电调设置为线性模式(第一张图),飞机旋停后推油门,飞控抖动厉害,GPS模式下,降低油门,飞机转速很低了,差点就无法锁尾,但是飞机还是没降落)遥控器油门已设置一条直线,如图4)
问题二)电调还有可设置为精灵定速和存储定速模式,但是油门杆要推至40%以上时,马达才转动;但是当下降时油门在,45%以下时,马达就会停转了。容易出现无动力直接坠落!

网友:
油门控制预设值马达转速与飞控无关,飞控只负责放行或关闭油门通道

转速上升机子就会抖动与设置参数有关,建议你先在自稳底下测试稳定后再尝试做定高及GPS飞行

我用卡斯特 120HV 飞定速模式,没毛病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人回答呢!我的px4在GPS下,油门40左右也是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