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穿越机求推荐

楼主(2018-12-15):
新手 不求暴力 只想玩穿越!目前看中et125和大通兔机 et125用2s 兔机用3s 3s新手会不会太暴力了或者其他合适的机器 谢谢啦

网友A:
大通兔机,239加保护圈!新手合适

网友B:
ET125 轻盈 耐炸 全包围保护, 如果要3s 也可以选择ET115 3S 全包围相对一体塑料机或者 半包围强度会好 ,更合适新手。

网友C:
必须 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 兔机
谢谢大神 已入兔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