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rkbird 2.0的辅助起飞怎么用

楼主(2018-12-15):
         说明书看了N遍,客服咨询N次。就是不行。
         看说明书上,辅助起飞打开后,搜星后,打平衡模式,推油不转,速度达到一定才转。但是我推油直接就转了。。。 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操作来激活起飞模式啊?

网友A:
我1.0版本的。推油最大,osd中间会有显示油门多少,然后助跑等电机转就抛出。如果未有速度推油也转的话,可能你在地面上带着飞机行走过一段路。让飞控误以为你助跑了,就解锁电机了。你重新上电试试,原地测好平衡和反航,就助跑抛出。我以前也用辅助起飞,现在都不用了。手动更实际

网友A:
客服很菜。要在a群里问,群里人很屌,要自己多钻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0版本的。推油最大,osd中间会有显示油门多少,然后助跑等电机转就抛出。如果未有速度推油也转的话,可 ...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这个飞控可能哪里有点问题,买的二手,还好返航,平衡模式都正常。准备升级下试试。

说到起飞,反正目前不管手动模式,还是平衡模式,都压力不大,2KG, 3S电池,后面换4S应该更没啥压力。辅助起飞可能给更大的飞机准备的。

网友B:
电调控制线插到了飞控输入端,应该插到飞控输出端的第三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控制线插到了飞控输入端,应该插到飞控输出端的第三通道

这个肯定没错的,不然其他功能,比如返航也没法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服很菜。要在a群里问,群里人很屌,要自己多钻研!

是的,群里人大多很屌,尤其是有个别管理,被人喊大神喊多了,说话又冲又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群里人大多很屌,尤其是有个别管理,被人喊大神喊多了,说话又冲又屌。

我知道你指哪个,确实屌得一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指哪个,确实屌得一逼。

我说的是那位大脸墨镜4头身

网友D(2019-01-17):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 ARKBIRD 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 ARKBIRD 2.0

已解决。自从用了A433,用单线传输10通道PPM数据,辅助起飞功能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自从用了A433,用单线传输10通道PPM数据,辅助起飞功能就可以用了。

这样啊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