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电池的改装与经验分享

楼主(2018-12-15):
@

2013年的一块动力电池,6S 15000毫安的,品牌不详
放置时间有些长,导致6个电芯中的2个出了问题
因为近期准备研究一辆4S动力的全地形侦查车(1:8攀爬车底盘),琢磨着搞个大容量的4S电池,而这块电池就被合理利用了

++——————————————————++

改装方案:去除两块出问题的电芯,改为4S 15000毫安电池

操作过程会详细说明,一些操作经验和大家分享

开始:

就是这个电池(下图),当时可是1500一块啊,好在是用于航拍器上,那时候行情好也无所谓

充电器试充了一下,可见5、6号电芯异常(且5号内阻大)(下图)

好在5号和6号电芯都在一侧,这样也相对容易拆一些

用小剪刀小心剥去外皮(下图),边上是一块3S 1500毫安电池,用来对比尺寸

灭火器备在一边,检查压力表,安全环上的保险丝早换成了胶布(缠了两圈),平时安全环不会脱落,手轻轻一拉即可使用

说明一下:锂电池如果在开放空间燃烧,是不太好救的,这个灭火器是防止引燃别的东西

配合电压表,再次确定故障电芯(下图)

故障电芯被明确标注(下图)

锂电池的改装和维修要严谨,毕竟是危险品

电烙铁加热中。。。(下图)

调温烙铁本人也有,但还是觉得从 电动车维修工具专卖店 买的这个60瓦的烙铁最好用

烙铁架子是调温烙铁上的,边上的铅丝缠在一个加了配重的塑料盒上,盒子四边有螺丝,平时用完之后,铅丝可以缠在最近的螺丝上,防止松脱

用完之后,再缠些新铅丝上去。这个的好处是:放在哪里都很稳当,也不会松脱

边上的小白瓶是和媳妇要的,里面放些水,是给清洗烙铁的海绵湿润用的,喷出的水是雾状的,非常好用,也可以用于降温

因为要去除边上的两个电芯,所以先把涉及到的几根线摘下来(下图)

记得焊下来的线头都及时包起来(美纹纸和电工胶布均可),这个很重要!

经验:胶布包到最后,留大约5毫米,把留的这些对折(胶对胶),这样就会有一个角在外面露着,好拆

电池拆下来的顶部和底部的海绵,黏在边上留着再用(下图)

撕电池上的胶布要用手小心慢撕,防止外皮损坏

准备分离电芯!

我推荐的工具大家或许都能搞到 —— 损坏的螺旋桨(下图)

我用的是半个8寸马刀桨,优点是马刀桨很硬,打磨之后使用舒适,也不会像金属那样容易伤到电池

螺旋桨自带的螺距可以更好的分开电芯

这样容量大的电池,粘的都是两条双面胶,不要着急,一点一点的分开,切记硬掰!

分开了(下图)

电芯没有造成外部损坏,准备下一步

以我的经验,用烙铁剥离电芯触点是比较刺激的,需要注意触点剥离时焊锡也会“飞出去”

所以围裙是要穿的(下图)

因为电池比较大,焊点区域也大,所以使用工具的时候,要准确而快速,焊点瞬间就会凝固

不同尺寸的镊子、小号尖嘴钳子,还有小号壁纸刀,都得用上(下图)

因为有时一个触点需要分几次进行拆解(还要考虑温度不要过热),所以即使工作再小心,也难免会有金属工具造成短路的事情发生,瞬间一下不会有危险

拆卸完成! 用到的工具一览(下图)

钢锉用来打磨面板(先用偏口钳子小心剪除多余的部分),打磨要小心,千万不要磨到电芯

下面,从插头盒里找一个4S的平衡头(下图)

PS:从来没有买过平衡头,这些年从报废的电池上剪下来的就足够用了

首先剔除上面的平衡线(下图)

我推荐最小号的一字改锥,从上面用力按住线头上的金属卡子,轻轻一拽就出来了,不要硬拽,拽不出来时要收力,改锥换个角度再试试

总之有经验之后,很容易拆

需要注意一点:线头上用来卡位的金属片在拆下来之后可能会变形,此时用小号壁纸刀恢复到正常角度即可再次使用

好了,更换了4S平衡头的电池已经具备了正常的充电功能

开始充电测试,此时千万不要离开!防止有安全隐患

PS:工作间的门锁处于打开状态,电池放在了铁板上,方便着火之后往外扔。。。

其中有一片电芯因为电压差距偏大,不太好平衡,等的有点着急(下图)

我马上做了一条一头是XT60,另一头是两个小夹子的线

把电压低的那片电芯的平衡头拆下来,正负极对好夹住,对它进行独立充电(下图)

充到和其它三个电芯电压相同的时候,再恢复平衡头,一起充电

效果显而易见(下图)

充好之后,用穿越机压在桌子上进行放电测试(下图)

此时要按好穿越机,当然,也可以用别的飞机测试,比如涵道机

随时监测各个电芯的电压,放电到单片3.8V左右停止,之后,再做充电测试

最终的效果很满意,这次不到15分钟就完成了充电和平衡

测试之后,要给它找件衣服穿

一个快递包装纸盒,放进去稍长一点,但宽度正好,开始改造。。。

做好了!(下图)

还贴了几个标签,冬天天冷了,有这个还保暖一些,挺好

PS: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通快递。。。

边上的4S 2200毫安电池,用来对比尺寸大小

虽然比6S电池薄了一些,但拿在手里,感觉依然还是一块砖。。。

++——————————————————++

电池是危险品,记得:1.任何时候都要放在防爆箱内储存!  2.不要在车内充电!   3.在家充电时人不能离开!

好了,最后 SHOW 一下我现用的三个防爆箱

下面这个小的是刚涂装过的,公园玩迷你穿越机专用,里面的电包也是小号的,穿越机和充电器可以一并放进去,拿着轻巧

哥仨合影~

【 希望大家玩的开心,安全使用电池 】

[ END ]

网友A:
顶,楼主真细心呐

网友B:
6片电池都有电压,而且电压都正常,只是不平衡而已,没必要吧,充电的时候平衡一下,使用的时候,不要提早半分钟就好了,无所谓的

网友:
有钱人哈!安全第一是不错滴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片电池都有电压,而且电压都正常,只是不平衡而已,没必要吧,充电的时候平衡一下,使用的时候,不要提早 ...

有一片内阻过大,请认真看完再回复,谢谢

网友C:
拆了十几块16000的电芯正愁没处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十几块16000的电芯正愁没处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真细心呐

网友D:
改装过程堪比拆弹,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过程堪比拆弹,精彩

这个比喻不错啊

网友:
楼主细心,我也组了几个电池,没有使用电路板,直接焊接起来的。

网友E:
改装电池组主要是防止烙铁头造成短路,最好把相邻的电池级片用多层美纹纸临时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装电池组主要是防止烙铁头造成短路,最好把相邻的电池级片用多层美纹纸临时覆盖。

嗯,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F:
铜丝球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丝球了解一下

网友G:
见意∵拆池前对电池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方便拆胶带和分离电池片间的又又面胶。另你文中一处错误∵是单片放电到4.8V,应为3.8V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见意∵拆池前对电池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方便拆胶带和分离电池片间的又又面胶。另你文中一处错误∵是 ...

谢谢你的仔细,已经改过来了

电池加热没试过啊,有点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仔细,已经改过来了

电池加热没试过啊,有点怕怕

电池加热;先给池充点电,然后用大一点的电流放电,利用自身条件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