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12-15):
今天拿新装的小鸡到室外试飞。就是下面这架

开始很顺利, 但是在测试俯冲时(就是跳楼,油门是关到底的), 飞机出现俯冲几秒后会突然改变姿态的问题,但打杆还是可以控制回来。于是多次测试,终于出现了视频中的情况,飞机莫名突然高速翻转,由于有了前面的经验,我没有锁机,而是轻轻提了一点油门,就在我要锁机时,没想到飞机突然改平。后来完全一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一次。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最好有曾经碰到过的朋友谈谈经验。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万花筒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用的什么飞控?

F4 最新的黄油固件

楼主:
真是奇怪,两次飞机跳楼时突然莫名高速滚转后, 又突然改平。 我以为是BF的抗炸鸡功能在起作用, 但是刚刚查看了飞控,这架飞机的crash_recovery = off。 抗炸鸡功能是关着的。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改平的呢? 太奇怪了。

网友B:
想问问,为什么我的239速度那么快,90mm的,怎样才能让它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为什么我的239速度那么快,90mm的,怎样才能让它慢点,

摄像头调低点

网友C:
我也出现过这情况,直接亲吻大地了,有人说是电调的事

网友D:
我认为是电压过低造成的,3S电的电压低于10.5时就应考虑降落更不要做暴力的动作了。

网友E:
我的小鸡在爬高然后自由落体过程中也是锁不住姿态,打杆能修正回来,开的air,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你换个固件再俯冲飞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过这情况,直接亲吻大地了,有人说是电调的事

如果炸鸡,可能是电调空中故障导致。但我这个又突然自己改平了,不太可能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电压过低造成的,3S电的电压低于10.5时就应考虑降落更不要做暴力的动作了。

这个情况,刚换电池后也发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鸡在爬高然后自由落体过程中也是锁不住姿态,打杆能修正回来,开的air,不懂什么原因

您这个情况有点像,请问你是姿态持续偏离,还是突然发生改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情况有点像,请问你是姿态持续偏离,还是突然发生改变?

持续逐渐的,不是突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持续逐渐的,不是突然的

那你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P小了,和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我这里是突然一下。

网友F:
解释太多没啥用。。。吧怠速提高。如果是D提高到6.。如果是模拟协议提高到1080再试试惊喜等着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P小了,和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我这里是突然一下。

如果调大p,机子大油门会抖动,像洗桨那样,跟着调大d也只能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调大p,机子大油门会抖动,像洗桨那样,跟着调大d也只能减轻

抱歉刚刚打错字了,是I要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释太多没啥用。。。吧怠速提高。如果是D提高到6.。如果是模拟协议提高到1080再试试惊喜等着你

我是DShot,基于老经验怠速我从缺省的4.5调小到了2,我会将怠速调回缺省的4.5,试飞后回报结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DShot,基于老经验怠速我从缺省的4.5调小到了2,我会将怠速调回缺省的4.5,试飞后回报结果。

遇到过好几例小鸡偶发的自旋失控案例,提高怠速能解决。而且D电调协议2%的怠速是太低了的。基本接近电机刚启动的最低怠速。一些电调可能由于设计因素,在特别低的怠速经过飞控修正姿态时候带来的猛加速过程会导致一些不可预料的情况发生。你这个提高怠速到5左右应该是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好几例小鸡偶发的自旋失控案例,提高怠速能解决。而且D电调协议2%的怠速是太低了的。基本接近电机 ...

你经验真是丰富, 我还记得你对画面抖动问题的帖子。谢谢你的回复。  昨天参数已经调了。 开始调到4.5,感觉怠速太高了, 又调小了点, 现在设定为3.6。这次试飞我得找一个空旷的安全的地方。 所以得等机会。 有了结果一定回报,供大家借鉴。 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它是怎么自己改平的,连续两次,稳稳的干脆利落的改平,我感觉不是偶然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刚刚打错字了,是I要调大

刚才去试飞,I调大到70,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去试飞,I调大到70,依然不能解决问题

70? 搞错了吧。 这个参数离谱了。 你把飞机的配置说一下。 PID那页的截图上传一个。 我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经验真是丰富, 我还记得你对画面抖动问题的帖子。谢谢你的回复。  昨天参数已经调了。 开始调 ...

到底是翻滚还是自己回正?

翻滚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如果是自己准确的回正。就要先排除失控问题了。接收机失控后飞机可能会因为模式通道回到中点1500导致飞机切换到自稳飞机回正。这是个排查方向

网友E:
引用 楼主:
70? 搞错了吧。 这个参数离谱了。 你把飞机的配置说一下。 PID那页的截图上传一个。 我帮你分析分析。

kk 20a两层mini飞塔,一台3寸1406,一台5寸gts220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底是翻滚还是自己回正?

翻滚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如果是自己准确的回正。就要先排除失控问题了。接收 ...

分析有点道理。 我的飞机如果模式通道回中,确实正好是自稳模式。  但你看视频, 从突然滚转到自己改平, RSSI很稳定, 模式也一直显示AIR,而没有变成自稳。 下次我试飞时把黑盒子打开,如果再次出现同样情况,应该就可以分析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kk 20a两层mini飞塔,一台3寸1406,一台5寸gts2205

两台都有同样问题? 照片的PID是哪台机的? 固件版本太旧,可以升级了。 新的BF3.5.2.  滤波和PID算法都有很大改进。

网友:
可能是某一点有干扰,固定翼飞的快,一下就冲过去了,所以你不觉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台都有同样问题? 照片的PID是哪台机的? 固件版本太旧,可以升级了。 新的BF3.5.2.  滤波和PID算法都 ...

照片这个是3寸的,5寸机已经是3.5.2了,都一样的问题,其他两台大力飞控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这个是3寸的,5寸机已经是3.5.2了,都一样的问题,其他两台大力飞控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评判I值是不是够, 有一个简单办法。 飞行中, 将飞机倾斜一个角度, 然后一次次的推油门, 就是一下把油门推到八九成,马上减小油门让飞机回到原来的高度。 多来几次, 通过眼镜的画面判断飞机有没有随着推油门次数的增加慢慢回正了。如果有,就是I值不够。 如果飞机保持了原来的倾斜角度,I值就是合适的。你飞机的参数,让我感觉你的飞机比较木。 你试试调试I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好几例小鸡偶发的自旋失控案例,提高怠速能解决。而且D电调协议2%的怠速是太低了的。基本接近电机 ...

谢谢老司机, 你的办法管用。 怠速调到3.6后。 问题消失了。 估计是小电机,怠速慢,在吃到倒风时趋于堵转,导致了后续ESC和飞控的连锁反应。 所以如果是我这样的小电机配大桨,例如1106带3寸桨, 怠速要稍微调高一点。 问题解决了,心情好舒畅啊。

网友:
我自己的原因找到了,电调有根线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鸡在爬高然后自由落体过程中也是锁不住姿态,打杆能修正回来,开的air,不懂什么原因

自由落体可以锁住姿态呀    我不知道   我飞从来都是任意转  都是打杆校准的   飞机从来没有锁过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