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对gps兼容不好吗??

楼主(2018-12-15):
又买了一块F4飞控,这次用的BN280,为什么一直无法定位呢?我那一块f4刷inva,用的乐迪gps,同样地方一会就出现了位置,这次刷bf,在gps一栏里什么数据都是0,卫星能找到,但是好久都没办法定位……
状态栏里面GPS图标也没有点亮,你要说设置错误,不可能出现卫星的强度啊

网友A:
从截图猜测你入的可能是OMNIBUS F4的飞控,如果你接的SBUS接收机,实际占用的是UART1的端口,所以GPS就要接到UART3或UART6上,且波特率得设对或AUTO就行,之后打开GPS选项后在上部设备栏里GPS图标点亮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我的gps接的uart3  端口也设置的9600,因为bn280出厂默认9600,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gps那个图示也没点亮,当然不行了, 试把gps tx rx 互换试试, 波特率设38400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截图猜测你入的可能是OMNIBUS F4的飞控,如果你接的SBUS接收机,实际占用的是UART1的端 ...

说错了,我接的uart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那个图示也没点亮,当然不行了, 试把gps tx rx 互换试试, 波特率设38400就行

没点亮但是会出卫星编号和强度,接口就是Tx接Rx,现在换了uart6  直接啥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那个图示也没点亮,当然不行了, 试把gps tx rx 互换试试, 波特率设38400就行

哥们,你看看左侧两个TX5,是印刷错误了吧,应该是RX6和TX6?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那个图示也没点亮,当然不行了, 试把gps tx rx 互换试试, 波特率设38400就行

左侧是印刷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那个图示也没点亮,当然不行了, 试把gps tx rx 互换试试, 波特率设38400就行

搞定了,改了一下协议!那么问题来了,能定位,但是gps图标还是黑色……地图说不支持

网友A:
你的飞控是OMNIBUS F4 V3版的,你的GPS现在接在TX1和RX1上不对,除非你将来不接SBUS接收机了,GPS最好接UART3或UART6口,也就是TX3 RX3或TX6 RX6上,GPS的TX接飞控RX,GPS的RX接飞控的TX,协议默认的或UBOX都应该支持,对应端口波特率AUTO就行,GPS图标出现了才算正确配上了,你的没出来。

网友C:
定位了也没什么卵用

网友:
BN280是 UBLOX协议
没有选择肯定搜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是OMNIBUS F4 V3版的,你的GPS现在接在TX1和RX1上不对,除非你将来不接SBU ...

GPS现在可以用了  还是在uart1的TX1 RX1  接收机用的SBUS  看了看介绍说在UART6,现在端口1打开GPS 端口6打开了串口数字接收机,都可以用了,谢谢你的回复,开源的事情真的不好说啊

网友B:
今天试飞穿越220机架 飞控f4v3 osd 刷inav2.01 自稳很定, 定高有点肉, gps定点还可以, 没风很稳, 有风有点飘, 返航不错, 1米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现在可以用了  还是在uart1的TX1 RX1  接收机用的SBUS  看了看介绍说在UART6,现在端口1打开GPS 端口6 ...

uart1 接gps uart6 接收 ,uart3 接罗盘 按下图接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点亮但是会出卫星编号和强度,接口就是Tx接Rx,现在换了uart6  直接啥都没有了我用的北天880gps带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inva没问题  昨天搞了一套f4刷的bf,目前都ok,就是地面站没地图,罗盘接了没反应,你用inva飞四轴了?我也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现在可以用了  还是在uart1的TX1 RX1  接收机用的SBUS  看了看介绍说在UART6,现在端口1打开GPS 端口6 ...

不客气,我用的OMNIBUS F4 PRO飞控UART1为接收机,UART6为GPS,UART3为磁罗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飞穿越220机架 飞控f4v3 osd 刷inav2.01 自稳很定, 定高有点肉, gps定点还可以, 没风很稳, 有风有点 ...

定高有点肉是什么情况,飞控有气压计和磁罗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高有点肉是什么情况,飞控有气压计和磁罗盘么。

不能定在一个高度, 什么都有 ,不如apm, 返航也另类,不先爬升才返航, 是返航途中才爬升 .别问我有没有勾选返航先爬升那个选项

网友E:
我用SPRANCINGF3飞控,装m8NGPS,设置页面里的GPS功能不能保存,保存后又关闭,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SPRANCINGF3飞控,装m8NGPS,设置页面里的GPS功能不能保存,保存后又关闭,怎么解释?

别干说 上图看看, port选了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定位了也没什么卵用

你飞飞机是为什么什么卵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飞飞机是为什么什么卵用呢?

什么什么卵说的是个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什么卵说的是个卵

谈定。。。。。

网友G(2019-05-23):
  这张图,怎么找出来

网友(2019-10-02):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是OMNIBUS F4 V3版的,你的GPS现在接在TX1和RX1上不对,除非你将来不接SBU ...

我的gps接uart1,接收机是sbus,bf里的gps点亮了。但,只有插isv的时候,gps有信号,而不插时,gps一个星也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张图,怎么找出来

启用专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