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电芯怎么样?

楼主(2018-12-15):
有谁买过?容量足?倍率够?

网友:
自己买几片试试就知道了。反正也不贵

网友:
你得自己多尝试,这个问题坛友无法回答啊大哥

网友A:
容量没问题,富力厂的电芯,c数说20c有点勉强,冷内阻都在10-20豪欧不等了,虽然是高压但是由于内阻大放电压降还是挺大的,我组了个3s飞多轴,osd显示15A的放电电流,电压基本都在11.1v左右,实际体验不及无虚标20C的暴力,但好处就是容量足重量确实够轻,适合多轴航拍机,有点像老精灵的那种4480mah的高压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没问题,富力厂的电芯,c数说20c有点勉强,冷内阻都在10-20豪欧不等了,虽然是高压但是由于内阻大放电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没问题,富力厂的电芯,c数说20c有点勉强,冷内阻都在10-20豪欧不等了,虽然是高压但是由于内阻大放电 ...

你买的电芯是自己分容,分阻还是店家帮分好了?

网友:
这个我们有买过,建议还是买成品的吧,这种也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电芯是自己分容,分阻还是店家帮分好了?

这款容量都是4900mah,每片都差不多,内阻回来四线仪测下配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