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三)

楼主(2018-12-15):
前面的两篇电梯: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一)
国产精品F3C机-Merak E750 天璇星装机分享(二)

接下来继续更新电子设备的安装
我选用了FUTABA FBL专用舵机 BLS273SV+BLS276SV的组合

拿出7-1零件包,都是安装舵机用的

先安装最下面的一颗舵机。舵机用自攻螺丝固定。

然后是这一颗舵机

也就是说三颗倾斜盘舵机是由下到上的安装过程。因为这样避免干涉,提高安装效率。升降舵机和尾舵机需要先按照图示装好固定座。

升降舵机是从另一面装入的,舵机耳朵在侧板内侧。

最后安装尾舵机。请注意最上面的升降舵机和尾舵都是不加垫片的

装好的可调摇臂,注意球头和夹紧螺丝的方向。

尾舵拉杆调整好长度直接安装好

这要求舵机摇臂和拉杆的角度是90°。

下面用2MM的不锈钢丝穿过侧板和A型臂,固定好以后拧紧顶螺丝。

陀螺仪用FUTABA 最新的CGY760,这个小东西集成了接收机功能,跟遥控器对频就可以用了。

斜盘左右摇臂也用2MM不锈钢丝穿过找好中立点。

借助倾斜盘调平器调整拉杆长度。

舵机双推的摇臂也要装好,注意拉杆一定要等长。

接下来我们开始安装旋翼头。这样的包装可以很好的保护金属零件。

旋翼头所有铝合金零件都是7075-T6,材料的高强度是保证品质和耐用性的前提!

先安装倾斜盘球头

斜盘上的球头都是一样的型号,打胶固定牢靠

主桨夹轴承出厂时就已经装好,内部推力轴承满满的油,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打开来加油了。

桨夹横轴是10MM 空心轴,表面精研磨处理,直径9.99!高硬度高刚性!横轴采用的紧固螺丝是12.9级高强度内六角。

先固定单边的横轴螺丝

用横轴扳手来协助拧紧。

横轴胶圈用硅脂润滑油。

桨夹摇臂螺丝为M3*8和M3*12,先固定侧面朝向桨夹中心位置的M3*8螺丝,然后再固定M3*12的,需要点少量中强度螺丝胶再紧固。

摇臂有两个可以装球头的孔位,可以根据安装需要选择。我是用的最外侧。这样解析度最高。如果螺距行程您觉得不够那么可以选靠内侧的球头孔。

注意桨夹和中联之间有垫片,比较厚的带台阶的垫片是靠近桨夹轴承的,跟旋翼头橡胶之间的这个是间隙调整垫片。垫片有两个尺寸 0.1MM和0.2MM厚度,请注意一定要左右桨夹都要装,不能只装一片哦!根据桨夹间隙来选择用哪款。

中联需要注意在安装旋翼头胶圈的位置先抹上硅脂类的润滑脂然后再装入胶圈。
建议先装0.1MM的垫片来试下,如果锁紧横轴螺丝后桨夹左右拉动有一点点虚位的话就换成0.2的,如果装好后无虚位,但是桨夹上下动的时候有卡顿现象就说明过紧了,要拆掉垫片。如果没有虚位,桨夹也可以顺滑运转那就是最好的状态啦!

横轴螺丝的安装有个小窍门的。
我建议螺丝胶略微多一点防止松动,锁紧螺丝的力度不易过大,适当锁紧就可以。如果这里螺丝用太大力拧紧的话,螺丝始终处于一种高应力的状态下,时间久了可能会有断裂的危险。如果我们需要检修或者更换轴承的话,用风枪加热,螺丝胶失效后就可以轻松拧出螺丝的,所以不用担心螺丝胶太多松不开。

相位器摇臂的轴承已经安装好,需要安装牛角摇臂。设计上采用了E型卡环和侧面顶丝双重固定。这里请注意牛角摇臂方向。

先扣好单边的卡扣

然后固定好牛角摇臂。

顶丝稍用力拧紧即可。

刹车盘最后装就可以。

把旋翼头装到主轴上

M4螺丝固定好

相位臂螺丝为半圆头M3*22 。这两颗螺丝不仅是固定相位摇臂,还有抱紧主轴的作用,所以请务必注意这里一定不可以单边锁紧,螺丝要左右两边一点一点的均匀锁紧,要不然可能会造成中联跟主轴不同心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震动。

螺距控制拉杆是钛合金正反丝拉杆,可以精准调整螺距!请注意中间小方块位置有缺口的那一边为反丝。

拧上球头扣调整好长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两个相位臂水平的时候,通过调整拉杆长度让桨的螺距为0°。

主旋翼螺丝

飞机配备的是2MM垫片,还有3MM的垫片可选配。

拧上球头扣调整好长度。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两个相位臂水平的时候,通过调整拉杆长度让桨的螺距为0°。
前面跟大家介绍了桨夹摇臂带向下角度,这个角度其实就是为了保证正负螺距的一致性。螺距为0度的时候拉杆和摇臂呈90°夹角,这样十字盘上下移动的量相同的时候,正负螺距的变化也是相同的!

旋翼头组装完以后安装电调。
好盈性价比很高,所以已经很久没用K牌的电调了。

这个安装板设计了电池插头固定装置,但是只能用于XT150插头。
用刀切掉插头上的突起。

然后正负极焊接好。

电调板上常用的电调安装孔已经打好,直接拧螺丝固定就好。

电调固定好以后再来固定插头

这个位置容易割破硅胶线,所以先用刀把碳纤锋利的边缘刮一下。

插头固定好。

然后整体把电调装到侧版内。

电机和电调连线焊好

到这里基本的安装都已经完成了,下面来个全貌看下!

可以搭配头罩

还可以安装全包壳,下一篇将和大家分享全包壳的安装。

网友:
好机   好机啊

网友A:
这飞机装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电调插头都固定好了,而且不用去掉头罩就能断电,细节真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装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电调插头都固定好了,而且不用去掉头罩就能断电,细节真到位。

全包头罩怎么不拆壳子断电呢?

网友:
相位臂插销竟然都有设计顶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包头罩怎么不拆壳子断电呢?

是全包头罩吗?我在网上看的这个头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包头罩怎么不拆壳子断电呢?

刚看到,还有这种壳

网友:
完美的飞机,看着眼馋

网友:
我只能看看的东西

网友:
竟然还有安装定位孔,设计考虑的真周到。看123装机真是一种享受,更别说要能有亲自装机时的心情了。

网友:
感觉这机有些地方好像JR-E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包头罩怎么不拆壳子断电呢?

您好,插头固定在电调板上,处于全包壳的最下面,插头前面是电池安装板,所以装电池是从飞机肚子下面来完成的,通电同样也是在这个位置,不需要拆全包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插头固定在电调板上,处于全包壳的最下面,插头前面是电池安装板,所以装电池是从飞机肚子下面来完 ...

这个设定有点牛逼

网友:
漂亮,虽然我不飞直升机,但也被这些东西吸引了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哇,好东东

网友:
精美

真心漂亮

网友C:
想起早些年某宇宙第一又學人家出的F3C 700 , 簡直是不懂的嚇死, 懂的笑死.
就用一堆垃圾材料及沒精度可言的玩具級做功, 舊酒新瓶的打包一下就出售.
再由一堆寶藥黨+宇宙第一拓 愚民式刷屏....生怕沒人知道什麼是全地球最強的F3C 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起早些年某宇宙第一又學人家出的F3C 700 , 簡直是不懂的嚇死, 懂的笑死.
就用一堆垃圾材料及沒精度可言 ...

宇宙第一的每款机都是是一个套路。。

网友D:
哇!漂亮漂亮!!!支持李老师!
尤其是那个电调板的设计,把电调插头固定的方式实在是太赞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模型直升机应该设计专用的电池插槽,电池上也设计专用的输出接口,就类似于大疆无人机那样的,这样每个起落下来换电池的速度会快很多。现有的主流电直那个电源线一直耷拉着,不仅感觉很不专业,而且每次插电、拔电、换电池等等都觉得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漂亮漂亮!!!支持李老师!
尤其是那个电调板的设计,把电调插头固定的方式实在是太赞了!!!
其实 ...

谢谢您!
这个想法很不错哦,搞成智能电池,按按钮开机回头研究下可否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这个想法很不错哦,搞成智能电池,按按钮开机回头研究下可否实现。

李老师客气了。
可以寻求和电池厂家合作。其实技术上并不难实现。

网友(2019-04-30):
顶一个,好装机

网友E:
试问这机子哪里有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试问这机子哪里有买的?

直接问楼主或者某宝搜青岛畅翔模型

网友:
虽然我不懂3C,但是看着觉得很漂亮。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