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技术问题,先谢了!!!

楼主(2018-12-15):
这个角度对航行有什么影响,尽量说详细点,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A:
那个角度可以产生一个庒船头的力道  因为流体力学 船艏会做成前倾的斜面  当后桨往前推 船艏就会受力浮起
那个桨的推力线 有助於提高船尾 压住船头  当然如果角度太大 会降低推进的效率
所以一般小船一加速 船头环是会浮起来 这个桨轴的推力綫只能 "帮忙稳定"而已
高速的船 後面会加一个 "压水粄" 让船尾不要因船头上扬而吃水太深 增加阻力 同时太高仰角的船也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角度可以产生一个庒船头的力道  因为流体力学 船艏会做成前倾的斜面  当后桨往前推 船艏就会受力浮起
...

角度大,压船头的力也就大,对吧。多谢,多谢!!!!!

网友:
看船重心在哪. 在推力线(船軸)上還是下面

网友:
对于你图上画的这种排水航行的船来说:这个角度跟安装维护的方便性和推进效率有关。我个人认为对排水航行的船的姿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看一看,凑凑热闹。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