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角度对航行有什么影响,先谢了!!!

楼主(2018-12-15):
这个角度对航行有什么影响,尽量说详细点,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阁下图画的不错,应该不会有影响,最多降低一点点效率

网友:
角度越大越往上使劲呗

网友:
角度越小,船的推力越大,水平最好,但一般尽量小些

网友:
高速时船头上仰,那瞬间很有气势

网友:
分解推力

网友:
抵消船头上仰的力吧,不然高速一下子就翻船了

网友:
角度不要太大,效率低

楼主:
在大家的帮助下,搞明白了浆的推力F可以分解成向前的推力F1和尾部向上的推力F2,α角越大,F2越大,下压船头的力越大(尾部吃水变浅),同时向前的推力F1会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家的帮助下,搞明白了浆的推力F可以分解成向前的推力F1和尾部向上的推力F2,α角越大,F2越大 ...

老弟,初中物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