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机F4飞控,前俩电机转速为何比后俩高?起飞会后飘!

楼主(2018-12-16):
谁帮帮我?

楼主:
机机是格普Mark2,260mm,电机是格普2207

网友:
微调加速度计

网友:
校准一下

网友:
软件校准

网友:
正常的,穿越機就是這樣,沒有定高,不是航拍機,是要不段收正

楼主:
在bf里如何校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f里如何校准呢?

把飞机放水平, 然后在BF里点一下校准就行。 不过话说回来,只要飞手动没有问题,对穿越机来说就算正常。自稳不飘穿越机是几乎做不到的。

楼主:
放水平校准后还是向后飘,用遥控器微调校正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水平校准后还是向后飘,用遥控器微调校正可以吗?

如果是慢慢的飘,飞机基本保持了水平,那什么手段都没有好结果的。 如果是校正后飘的角度比较大,飞机处在一个明显不水平的姿态。 那么在BF里看看,控居中时,通道读数是否为1500。如果不是,一般可以调整控的舵机中点来修正到1500,当然也可以调整微调。如果读数是1500,那么更建议你排振处理。

楼主:
感谢这么耐心的讲解!再请问一下,机机飞起来悬停,往一方飘,我手动模式下校正它,感觉惯性有点大,来回矫正,一会就控制不住了,需要调整哪个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么耐心的讲解!再请问一下,机机飞起来悬停,往一方飘,我手动模式下校正它,感觉惯性有点大,来回矫 ...

需要调整你的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么耐心的讲解!再请问一下,机机飞起来悬停,往一方飘,我手动模式下校正它,感觉惯性有点大,来回矫 ...

调整Ex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