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电池都是最外侧两边电芯体质最差

楼主(2018-12-16):
不管是什么牌子  a品还是b品  损耗最快的是第一s和第6s   可能是出厂时候检测厂家知道此电芯比其他的体质差一点 放到最外面 万一售后方便更换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不一定是两边

网友:
我自己电池也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平衡头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的确有这个规律,按理说电池工作时,每个电芯电流都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外侧电芯温度低一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一方面应该是电子,电荷,方面人类还未知的知识吧!

网友:
貌似用完一直低于3·8的最容易坏2头,一直高于3·8的随机坏

网友A:
其实不是最两边的容易坏,只是中间的几片被两边的夹住,你看不出来罢了,如果把电池外皮扒掉,你会发现其实中间的也怀孕了

网友:
电子集聚效应

网友:
不一定。不过充电器有的测最外面一片内阻偏大

网友:
是的,我的6S ,总是坏1或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最两边的容易坏,只是中间的几片被两边的夹住,你看不出来罢了,如果把电池外皮扒掉,你会发现其实 ...

估计不只是怀孕那么简单,他的意思可能是外侧两颗更容易挂掉吧

网友:
楼主的细心观察和总结,是很好的榜样。做事情就的有这样的钻研精神。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只是怀孕那么简单,他的意思可能是外侧两颗更容易挂掉吧

嗯嗯。外侧两个电芯普遍内阻偏大容量偏低。尤其b品电池 新电池就这样。

网友:
估计和放电原理有关,自己买的品牌电是这样坏,连自组的电池也是这样坏

网友:
这还不简单,6个电池同时胀气,最终那两个电池变形最大?还不是一六。电池摔过变形后就不耐用,一个道理,变形就坏了

网友:
别听厂家瞎bb,设3.8以上保护电压电池寿命还是比较长的。我估计坏那2块和充电器原理有关系,尤其是最后平衡阶段,反复充放。

网友:
这个和充电器有多大关系??

网友C:
如果是因为温度的原因,那可以解释为因为外面两片电由于散热比其他的好,所以温度都比其他低,然后根据P=I2R可得,由于6片电是串联,所以每片电电流一样,然后锂电池内阻是和温度成反比,所以外面两片电电流对其作用比较明显,电池最拍电流对自身的做工发热

网友D:
别扯,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池都是软包,两侧的电池最容易受到磕碰和挤压,结构一变化,特性也会变化,如果加上缓冲装载硬壳里面就一样了。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所以电池外侧夹硬板是有用的,大电流放电时候会鼓,鼓了内阻就大了。我试过给鼓的用力压回去,电压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