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怎么设置CH居中

楼主(2018-12-1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天9遥杆回中后,CH显示这样,怎么设置?希望能够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
先检查微调在0位吗

网友:
按着MENU开机里面有摇杆校准试试

网友:
1234通道,摇杆旁边有对应微调,5-9通道有专业控制开关和旋钮,调整到中位就可以了

网友:
微调和辅助微调先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