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舵机发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2-16):
我有三个斜盘舵机,泰世511老舵机了!炸鸡以后修好,有一个舵机会发抖是哪里坏了吗?
然后看贴的老哥谁还有这样的老舵机!闲置的出我一个呗!舵机就这样下岗了有点可惜!

楼主:
我微信和Q是-32123015

网友A:
变位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位器坏了。

还能修吗

网友B:
电位器还能修  要是毛刷烧毁 只能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还能修  要是毛刷烧毁 只能换电机了

好的,谢谢,我把舵机拆开看看

网友:
厂家可以修,自己就丢垃圾桶,611也太老了。还是换舵机把。

楼主:
嗯。买了一套DEKO了,如果能修就继续用用

网友:
我也有个futaba舵机抖,三个斜盘舵机都是同型号的,但是有一个特别有规律的抖,打舵没问题,只是一直有规律的抖

网友:
电位器秀逗了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