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信号线焊盘掉了能补救吗

楼主(2018-12-16):
如题,二号信号线的焊盘掉了,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
大神,求教怎么飞线啊

网友B:
通孔的焊盘掉了一面还可以用另一面,如果两面和孔内的铜都掉了那就顺着焊盘刮刮上锡接着用或找到最近的相连处就行了,也可以用调参软件通过CLI命令使用另一好的焊盘来替代它!!!

网友C:
飞线吧,一样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