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更换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8-12-16):
飞机换接收机。换了一个不同协的。原来是SFHSS协议。现在新的接收机用M多模式。是不是把遥控器协议调到M模式然后重新对频就可以了?这组模型的数据不会变吧?

网友A:
futaba控换接收机不管是fasst还是fhss之类的 换不同协议接收机只需要从新对频  模型参数不会变  14sg 和18sz是这样  其他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控换接收机不管是fasst还是fhss之类的 换不同协议接收机只需要从新对频  模型参数不会变  14sg 和18s ...

好的。谢谢 明白了。这样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明白了。这样很方便

不客气啦

网友:
是的,只要换制式对上频之后就可以了,里面的数据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