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固化打印机比普通的挤出打印机使用成本能差几成?

楼主(2018-12-16):
光固化打印机比普通的挤出打印机使用成本能差几成?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材料成本X2,其实并没有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成本X2,其实并没有太贵

谢谢,成品效果差距挺大

网友:
你要考虑一下打印体积

网友:
打印量大的话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不过精度、表面处理就比普通挤出式高很多。至少外表没那么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成品效果差距挺大

嗯,各有特点,FDM适合需要较高强度的零件,DLP和SLA适合外观要求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各有特点,FDM适合需要较高强度的零件,DLP和SLA适合外观要求高的。

说的有道理,主要是有时候也做静态模型,想着光固化的能做个静态模型呢。不过这么说,做航模配件的话可能强度不太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主要是有时候也做静态模型,想着光固化的能做个静态模型呢。不过这么说,做航模配件的话可能 ...

不是不太够,是完全不够。光固化树脂韧性极差,易碎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太够,是完全不够。光固化树脂韧性极差,易碎裂。

哦,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