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关于强制自动降落问题

楼主(2018-12-16):
强制自动降落问题是否能解除?真的有点不太智能,还有好一半的电,就自动降洛,都无法取消

网友A:
软件问题吧

网友B:
强制自动降落?你是不是在禁 飞区起飞,然后gps找到星,然后强制降落?

网友C:
你飞到限高区或者禁 飞区了就会强制降落,还是低电量报警也会强制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