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为啥就不失控

楼主(2018-12-17):
有个很好的草地,飞穿越100米内频繁失控,旁边有个信号塔。问题是飞固定翼啥事没有,从来不失控。

网友:
穿越机飞的低  固定翼高?

网友A:
估计固定翼也有短暂失控,也许只是滑翔你没感受出来。我在信号塔旁边飞挨过几次,有2次失控后由于抛得高有时间连上又继续飞,不过大多都掉地上了,自由落体很快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固定翼也有短暂失控,也许只是滑翔你没感受出来。我在信号塔旁边飞挨过几次,有2次失控后由于抛得高有 ...

那我还是离远点飞吧

网友B:
你的控太差了吧,我的飞机绕着信号塔一圈又一圈的飞,都没问题啊。
就是有一次,飞出去2公里,靠近高达建筑后有偶尔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太差了吧,我的飞机绕着信号塔一圈又一圈的飞,都没问题啊。
就是有一次,飞出去2公里,靠近高达建 ...

x9d应该也不差吧

网友C:
可能还有个原因,固定翼一般是木制或者泡沫,对无线电信号影响较小。而穿越机的碳机架导电,而且各种天线摆放的很紧凑,会对信号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有个原因,固定翼一般是木制或者泡沫,对无线电信号影响较小。而穿越机的碳机架导电,而且各种天线摆 ...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
可能是穿越耗电大,接收机供电电流不稳吧

网友:
还是干扰的力度小,力度大啥都失控

网友:
固定翼信号塔附近也会失控的

网友:
穿越上的电子设备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