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3+,一台更强大的防水无人机发布了!

楼主(2018-12-17):
引言
水手3+是水手3升级版防水无人机,全面提升和扩展了水手3的功能,是一款更优秀的防水无人机。它用途广泛,是一个多功能、全天候的防水飞行平台。目前已在斯威普天猫旗舰店上线。

水手 3+优化升级和独有的新功能如下:

焕然一新的外观
相较于水手3,水手3+在外观上有较大的变化。机壳采用橙色和灰色搭配,配色高端且大胆出挑,十分引人注目。

机身坚固且防水
水手3+机身由坚固耐用的高强度ABS材料制成,机身顶盖进行了全新设计,密封效果更佳。其所有外部零件均防水耐腐蚀,适用于海水和淡水环境。轻松实现水上飞行、雨天飞行、雪天飞行,水面起降等。

飞行控制全面优化升级
全新的S3飞行控制器,集成了新的传感器和强大的动力系统,加强了灵敏度和准确性,意味着可以在雨雪天气中更加自信和安全地操控水手3+
S3飞行控制器
S3不断自我检查错误并提供冗余来提高飞行安全性和稳定性。双模式GPS锁定最多24颗来自GPSGLONASS系统的卫星,以提高定位的精度和速度。

高推力发动机
强大的新电机为水手3+提供充足飞行动力,增加了飞行速度和荷载能力,特殊的涂层确保抵抗盐水腐蚀。

快拆式螺旋桨
重新设计的碳纤维螺旋桨重量轻,硬度高,可以有效地将发动机的动力转化为推力。快拆式设计使螺旋桨能够快速安全地连接到电机上,使用起来简单便捷。

续航更长
水手3+最大飞行时间25分钟左右,有效飞行时间相较于水手3约提升了40%,让你可以尽情飞行,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拍摄或钓鱼,救援等任务。
全新设计的一体化遥控器
水手3+配有一个定制设计、完全集成的遥控器。全新设计的遥控器很大程度地提高了使用效率和易用性。高亮度5英寸FPV屏幕清楚地显示实时视频和覆盖(OSD)飞行数据,无需任何额外的设备。飞行,投放和相机控制都可在一个遥控器完成。
智能航向模式
将遥控器切换到智能航向模式,可使用单个摇杆同时控制飞机前进和转向,从而使您的飞行路线更平滑,拍出电影般画面效果。

新增旋钮微调控制
遥控器新增了旋钮微调控制(Smooth+)功能。从操纵杆切换到无人机旋转、方向或轨道的精细旋钮控制,可以实现精准飞行及拍摄出平稳流畅的视频。

功能更强大
智能飞行模式
添加地面站选项,将您的移动设备连接到地面站后,即可通过手机APP操控水手3+Swellpro FLY APP可实现多种智能飞行模式,大大减少了飞手的手动输入,让飞行更加简单。

自动跟随
切换到跟随模式,水手 3+将在您移动状态时实现自动跟随,并同时录制超高清的画面。

航点规划
在地图上连续选择若干个航点,水手3+将自动按照指定的路线飞行,还可以设置在某个航点停留和飞行的高度。
绕圈飞行
选择环绕的半径和绕圈的数量,以为任意一个航点为中心,一键捕捉完美的全景视频。
指点飞行
点击地图上你想要无人机去的地方,水手3+将自动导航至目的地并悬停。
自动返航
如果信号丢失,水手3+会返回起点,并轻轻地降落。你也可以在app上点击返回home键,或者在遥控器上点击返回 home键来取回无人机。
低电量预警
在飞行过程中,当电池电压达到预设的三个警告级别时,遥控器会为飞手显示一个清晰的闪烁通知。
低电自动降落
当水手3+电池电压达到第三个警告级别时,它将执行自动降落功能,防止坠毁。
定位信标
如果你无意中丢失或坠毁了你的飞行器,即使电池电量很低,你也能立即在应用地图上找到无人机的位置。
水面翻转
如果飞行器在水面上呈倒扣状态, 通过遥控器操控,可使水手3+可以实现水面翻转功能,随时准备再次起飞。
应用领域广泛
水手3+是基础飞行平台,可以挂载以下模块:三轴防水云台4K相机模块,带有镜头和投放功能的PL2模块,带有4K相机和投放功能的PL3模块等。用户可以根据不同需求搭配相应的模块。
水手3+涉足广泛,常用于航拍,钓鱼,游艇,搜救,科研等众多领域。

网友A:
飞行器在水面上呈倒扣状态, 通过遥控器操控,可使水手3+可以实现水面翻转功能,
很好奇这个是怎么实现的,类似穿越机的反乌龟翻转吗???

网友A:
现在价格貌似是10000左右吧,设计有特点的说,但是市场销量估计不会太好吧,毕竟有防水需求的人群还是很少的。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贵

网友:
会炸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器在水面上呈倒扣状态, 通过遥控器操控,可使水手3+可以实现水面翻转功能,
很好奇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

水手3+是可以降落在水面上的,降落在水面的时候呈漂浮状态,在海上降落的话,如果遇到浪大可能会打翻,那么这个功能就很实用,用遥控器就能使它翻转到正面来,然后起飞,不用下水捡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价格貌似是10000左右吧,设计有特点的说,但是市场销量估计不会太好吧,毕竟有防水需求的人群还是很少 ...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

楼主:
毕竟成本在那里,现在能把防水做出来的公司没几家

楼主:
你这问题问的……

网友B:
牛了 这个飞机从2014年卖到现在了  难得一个可以连续卖4年的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了 这个飞机从2014年卖到现在了  难得一个可以连续卖4年的多轴

沙雕网友,这都出第四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