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刷F3 EVO, 通电之后 , 有一个电机在转

楼主(2018-12-17):
通电就转,
我焊电机的时候 , 不小心把电机隔 壁的贴片电阻焊了出来, 又重新焊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 是否电容没有焊好, 给短路了?

网友:
哪里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 是否电容没有焊好, 给短路了?

我补上图片了, 你帮忙看看

楼主:
补了图片了, 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补上图片了, 你帮忙看看

图片没用, 就是拿万用表量一下你焊接的那个电容的两端的电阻。 如果短路了,基本问题就出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用, 就是拿万用表量一下你焊接的那个电容的两端的电阻。 如果短路了,基本问题就出在那里了。

好的, 我一会试下,  那个小贴片就是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一会试下,  那个小贴片就是电容吗?

外表泛黄,像电容。 我不确定。 你可以测测其它三个电机的同一个地方的数据, 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表泛黄,像电容。 我不确定。 你可以测测其它三个电机的同一个地方的数据, 对比一下。

好的,

网友(2019-03-13):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