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一些问题。

楼主(2018-12-17):
前不久看中了一款雕刻机,想请教下各位,怎么操作,看机器电路部分像是脱机控制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把想要雕刻得东西导入,出刀路文件最后在后处理出g代码让机器运行,还恳请各位大哥教教小弟,机器图片如下

网友A:
好高大上这是雕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大上这是雕铝的吧

原来别人雕广告亚克力,我收来看这机器整体铸铁包括龙门,干铝铜钢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这是啄木鸟的机器,第二个图是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主轴的,可以网上找这雕刻机的网站,应该有相应的说明书

网友C:
粗看比较单薄,恐雕不动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啄木鸟的机器,第二个图是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主轴的,可以网上找这雕刻机的网站,应该有相应的说明书 ...

找了还是找不到完全的资料,准备换脱机控制,另外问下,我这机器全部换86步进还是57步进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看比较单薄,恐雕不动钢。

还没试,不过整机很重,龙门那里全是铸铁,另外问下我准备整机换57步进还是86步进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试,不过整机很重,龙门那里全是铸铁,另外问下我准备整机换57步进还是86步进比较好。

86比57好,不过不一定用得着,57不失步的话,就用57好了,不过原先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6比57好,不过不一定用得着,57不失步的话,就用57好了,不过原先是什么型号的?

原先貌似是57的,我把图片给你看看,我现在还不确定是什么型号,扭矩有多大,370是移动龙门的y轴,其他两个xz轴是300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先貌似是57的,我把图片给你看看,我现在还不确定是什么型号,扭矩有多大,370是移动龙门的y轴,其他两 ...

这是57电机,至于扭矩大小,这看不出来了,原先的能用,就不用换。
你可以买一套USBCNC控制板,再买几套驱动器(如果有原配的驱动器就不用买),组装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57电机,至于扭矩大小,这看不出来了,原先的能用,就不用换。
你可以买一套USBCNC控制板,再买几套 ...

有原配驱动器,但是啄木鸟得驱动器不会用另外一个雷赛得驱动器还有资料可以查,另外两个啄木鸟完全没有资料,我给图片你看看。

网友D:
原配的驱动器没坏的话,可以用啊。
DIR是方向,控制正转反转,PUL是脉冲,控制走的步数,EN是使能端,控制驱动器是否工作。
从照片上看,控制的是负端,正端都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后接+5V或者+24V,你顺藤摸瓜看一下到底接在哪里。
再买个控制板,对应线头接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配的驱动器没坏的话,可以用啊。
DIR是方向,控制正转反转,PUL是脉冲,控制走的步数,EN是使能端,控制 ...

明白了,准备上脱机控制,谢谢您了,最后有个问题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步进电机连接好了之后,要设置脉冲跟速度还有加速度,我不知道我机子滚珠丝杠是多大,百度也没有详细测量方法,您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准备上脱机控制,谢谢您了,最后有个问题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步进电机连接好了之后,要设置脉冲 ...

手拧丝杆转10圈,量一下滑块移动了多少距离,距离除以10就知道导程是多少啦。导程一般都是个整数,比如4mm、5mm、10mm,转10圈测量距离,是为了准确些,如果有把握,转一圈也可以。每个轴都试一下,可能不同的轴不一样。
知道了导程,再看一下你的驱动器的细分设置,通常是8细分,一般电机是1.8°,即200个脉冲转一圈,但由于每一步又细分为8,就变成1600个脉冲转一圈,假设你测量出丝杆导程为5mm,就是5mm/1600脉冲,可以算出1mm/320脉冲,其它导程、其它细分设置,照此推算即可。
至于加速度设置么,就梯形加速吧,先试试加速时间长一些,比如200ms,再慢慢减小,减小到能正常工作再往回调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拧丝杆转10圈,量一下滑块移动了多少距离,距离除以10就知道导程是多少啦。导程一般都是个整数,比如4m ...

谢谢您了,刚刚试了下导程是10MM,就等控制器回来装机完事。

网友(2019-03-20):
看身板干钢件怕是精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