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一架油动飞翼来?这个油动不脏!

楼主(2018-12-17):
建议方案:车模的甲醇引擎,18级,高转速搭配小螺旋桨。手拉启动,最好弄一根加长轴。引擎前置,重心就好解决了。

电动飞翼非常普及,优点很明显,就是收纳真心便利。
我看论坛里尤其是油动固定翼论坛里面,有能力做飞机的人还挺多。
但是与其花时间做那种可以买到的东西,为何不做些新鲜玩意儿呢,比如油动的飞翼很不错啊!
油动飞翼至少有个讨人喜欢的最大优势:

一点都不脏啊,排气管后面啥都没有:没有尾翼,没有机翼

楼主:
难题在于重心位置的设计,大家都来集思广益吧。创造新玩点。

网友A:
螺旋桨不就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不就脏了?

螺旋桨脏属于小问题。餐巾纸一擦。最怕就是机翼脏,因为机翼是蒙皮结构,擦拭不好用力按压。

再说了,螺旋桨也不一定脏的,因为螺旋桨飞速旋转,很强大的离心力,大量的油渍早已被甩干。最多就薄薄的一点油渍

网友:
电动的,在空气中旋转,都会在螺旋桨上留下很多灰尘,再加上油,就会有油泥

网友B:
油机基本都是轻木或者玻璃钢,所以飞翼不好做,后推发动机散热不好,估计需要用车发动机,油鸡反桨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基本都是轻木或者玻璃钢,所以飞翼不好做,后推发动机散热不好,估计需要用车发动机,油鸡反桨也很少… ...

螺旋桨那东西小事情,车模发动机,大不了搞一个电动螺旋桨上去,根部加点配重,飞轮效应有的。

车模发动机,如果齿轮传动延长杆后驱,估计很棒。

网友:
这个是哪个机型

网友C:
发动机油污排气只是一部分,还有油路渗漏、进气口油滴,还是很脏的,尤其是泡沫表面不方便擦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油污排气只是一部分,还有油路渗漏、进气口油滴,还是很脏的,尤其是泡沫表面不方便擦拭

啥事都不能求完美,但是已经比传统结构的油污减少了九成。
传统的结构的飞机,机翼和尾翼机身上面都是油污

网友:
油动飞翼是有的,桨在前后就不记得了。

网友D:
请问油动怎么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油动怎么起飞

下面设计一个抓手吧,抛掷出去。

我说的是小油动,一千克重量左右那种15级甲醇机。  大的肯定要搞个起落架了。

网友:
这个可以搞,有空了我来搞一个。反桨我已搞定。
不过手抛还是算了吧,这样还是比较危险的。

不装起落架,降落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