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_EVO_brush PPM飞控能接蜂鸣器支持电压报警功能吗?

楼主(2018-12-17):
据说支持电池电压报警功能 ,没有用过,有用过的朋友吗?CF调参软件里只有一个电池电压检测开启与关闭,已经打开了。报警的电压值是固定的吗?多少V报警?

网友A:
BF固件默认单芯电压低于3.5报警,你可以试试当电压低于此值时你的蜂鸣器能不能响。

网友:
我调到3.1

楼主:
怎么调的?在哪里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固件默认单芯电压低于3.5报警,你可以试试当电压低于此值时你的蜂鸣器能不能响。

蜂鸣器在飞机起飞不久后就开始“嘀、嘀...”响了,只是两声“嘀”的间隔时间长一些,随关飞行时间的增加,间隔的时间越短,最后就变成连续的“嘀、嘀”了,这时测量电池电压,3.5V左右。你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蜂鸣器在飞机起飞不久后就开始“嘀、嘀...”响了,只是两声“嘀”的间隔时间长一些,随关飞行时间的增加 ...

3.5V报警是BF固件的默认值,当然你也可以进行修改,我的用的就是默认值,低于3.5V就报警了,高于不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V报警是BF固件的默认值,当然你也可以进行修改,我的用的就是默认值,低于3.5V就报警了,高于不报 ...

我现在的情况是:电压高于3.5V时,蜂鸣器也会响,只是响的频率不高,等电压到3.5V时,响的频率高些。 不知怎么能让它只有到3.5V时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