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F, 接收机选项 里面 在预览中的机, 自动翻滚

楼主(2018-12-17):
这是为什么?
仰俯 通道的中值偏高吗?

网友A:
前三通中位值不在1500,调完后再看。

网友B:
遥控器的事儿,得调遥控器里对应通道的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三通中位值不在1500,调完后再看。

中值一定要调到 1500 吗? 还是 低于15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事儿,得调遥控器里对应通道的中点

遥控中值一定要调到 1500 吗? 还是 低于1500就可以了?

网友C:
150幾,或者149幾都可以,不要差太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幾,或者149幾都可以,不要差太大就可以

我觉得直接微调仰卧的通道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值一定要调到 1500 吗? 还是 低于1500就可以了?

如果遥控器精度够的话,最好调到1500,实在不行就尽量接近这个值,不要用微调来调,好的遥控器会有中位调节,而且也不会影响最大和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遥控器精度够的话,最好调到1500,实在不行就尽量接近这个值,不要用微调来调,好的遥控器会有中位调 ...

用的是富斯i6,  还没玩透, 所以只会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中值一定要调到 1500 吗? 还是 低于1500就可以了?

低点1000中点1500高点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