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7.2暴震什么鬼?

楼主(2018-12-17):
今天照常飞行,通电,当飞机切2100转的时候也没有问题,然后就一直练习自旋翻,差不多飞了2分半钟的样子感觉声音有点不对,然后拉回来悬停发现飞机机体震动,而且是爆震,左右晃就完了呗还上下颠,我去立马切回1900转,没事了就~然后再切回2100问题又来了,我也是晕了,刚开始还好好的这家伙怎么一组电池没飞完成这样啦?大仙们给我分析分析,下来检查后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有损坏,到底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左右上下抽动/颠,一般都是振动太大,超出陀螺仪允许振动范围极限的标志。

左右晃,提示主桨/电机是振动源。

只能排振了

网友:
是不是轴承要坏的前兆

网友B:
我也出现过你这种问题,我是SAB 700,单只是偶尔出现,目前我怀疑是电机打嗝导致的。因为他只会出现在1700转的时候,机身猛抖几秒,然后又没事。我把马达拆下来转起来  发现在1700转定速的时候马达会打嗝

网友B:
这不是飞机的问题,马达驱动的问题

网友C:
二级传动皮带是不是松了

网友D:
桨太紧?挥舞铰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过你这种问题,我是SAB 700,单只是偶尔出现,目前我怀疑是电机打嗝导致的。因为他只会出现在1700 ...

我是只要切2100一直颤抖,切1900,或者1700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太紧?挥舞铰失效?

我也怀疑,同一块电池2分钟前还好好的呢~2分钟后就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级传动皮带是不是松了

这个不会的,我检查过了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飞机的问题,马达驱动的问题

飞了这么多起落都没问题,马达驱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同一块电池2分钟前还好好的呢~2分钟后就出现了

我遇到过非定速的,油门曲线转折点比较大的,过那个点时由于刹车作用导致桨甩到桨夹一侧去的,声音猛地变大,一提油门又恢复了。

网友E:
皮带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松了吧

没有,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非定速的,油门曲线转折点比较大的,过那个点时由于刹车作用导致桨甩到桨夹一侧去的,声音猛地变 ...

我的和你的情况不大一样吧

网友:
我的5.5振是因为尾传动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上下抽动/颠,一般都是振动太大,超出陀螺仪允许振动范围极限的标志。

左右晃,提示主桨/电机是振动 ...

你说的对,问题解决了

网友F:
恭喜楼主问题得以解决!同时我也学了些调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问题得以解决!同时我也学了些调机经验!

原因就是尾撑没打胶,螺丝飞掉啦~

网友G:
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坏了
没有~尾撑没大胶,飞掉螺丝了,引起的爆震,陀螺仪识别不出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