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 60A V4电调

楼主(2018-12-17):
X360 60A V4电调居然不支持好盈设置卡?

网友:
支持吧,应该不支持遥控器设置

网友:
应该能匹配

楼主:
确实能 今天就好了

网友:
富丽的就是好盈贴牌

网友A:
这个电调是不是不能升级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是不是不能升级固件

好像是不能用蓝牙吧,记不得了,固件好像是可以升级的。设置卡是确定可以用的,我用过设置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是不是不能升级固件

替换个文件就能升级,和正版一样。

网友:
去官网给设置卡升级,我现在v3 v4 都用设置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换个文件就能升级,和正版一样。

这么高端?

网友:
富丽群里有方法简单得很。弄好就合正版一样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