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离合怎么拆

楼主(2018-12-17):
大家帮帮忙,看下这个发动机的离合怎样才能拆下来。需不需要专用工具,机器好像是小松80CC的,谢谢,谢谢

网友A:
风冷 明显 不如水冷, 这个温度 把 皮带轮 都烤黑了 。。

网友B:
这个轴套好像应该扭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套好像应该扭下来

拿不下来,倒是可以活动,感觉是从下往上套的。还是说这个轴套有变形,需要暴力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冷 明显 不如水冷, 这个温度 把 皮带轮 都烤黑了 。。

应该不是烤黑的,本身发黑处理过

网友:
暴力拆卸

网友:
如果有顶丝全拆下来,然后上拉马,很多输出轴上都是靠一个销键固定的
第一次听说不是水冷的发动机能把皮带轮烤黑的,照这么说航模和车模的发动机全都能去死了,因为只有船模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