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100轴距小鸡鸡装机贴,多图预警

楼主(2018-12-17):
天气冷了,家里的被窝变得更加舒服了,不想出去飞飞机了,怎么办,在被窝里玩手机好舒服,看群里大佬秀爱机心痒痒……怎么办………装机啊,于是乎就有了想法,先筛选一番配置,确定后就等双十二啦,结果发现,双十二并没有剩下多少……………
废话不多说,先贴配置:
机架:翼飞ix2 tinywhoop版
飞塔:翼飞succexF4+35a电调+200mw图传
电机:朗宇1106 8000kv
摄像头:蜗牛micro F2
接收机:XM+
电池:花牌2s550mah(虽然还在来的路上)
桨叶:银燕2327三叶桨
天线:飞塔自带猪尾巴

下面开始装机

机架是真的小,巴掌大

飞塔全样

给飞控刷上了3.5.3版本的固件

飞控接上接收机,对频成就达成

上电机,都是蓝色的哦

至此,装机大部分就快完成了

走下线,摄像头和飞控直接排线插上去就完事了,很方便,图传直接插上去,飞塔就是这么快

最后来几张美拍,嘿嘿嘿,装机到此结束!

网友A:
螺旋桨真漂亮

网友B:
现在的穿越机是不是不用考虑正反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穿越机是不是不用考虑正反桨的问题

还是要的吧,毕竟要消除旋转产生的力矩,有两个桨的旋转方向肯定相反,所以桨叶也就是反的了哦

网友C:
电机转向反了是不是地面站去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向反了是不是地面站去调

如果是bl  bls  bl32位的电调,可以用电调的调参软件修改,bf只能一次把所有的电机反向,做不到一个一个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bl  bls  bl32位的电调,可以用电调的调参软件修改,bf只能一次把所有的电机反向,做不到一个一个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真漂亮

网友:
漂亮的小穿越。可以在家里穿来穿去了。

网友D:
可以用3s 550ma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3s 550mah吗

这个电机只支持2s的电压,高了的话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E:
先来学习一下,然后继续撸模拟器去。我准备过年前先买一个室内穿越套机,有保护,家里有孩子也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来学习一下,然后继续撸模拟器去。我准备过年前先买一个室内穿越套机,有保护,家里有孩子也安全点

有保护在家里也是比较危险的,血滴子的名头不是白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保护在家里也是比较危险的,血滴子的名头不是白叫的

买那种65的穿越机,应该还可以。不敢买太大的

网友F:
8000KV,用3S没有问题的

网友:
熟练了上视频眼镜不是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00KV,用3S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电机只支持2s啊,上3s不会因为电压太高烧了吗

网友G:
花了多少钱这个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了多少钱这个机

有的配件是特价,有的是从群友那里收的全新,价格没有参考性,我就没贴出来了

网友H:
你的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桨装反了

你真厉害了,不看我往那边转就知道装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真厉害了,不看我往那边转就知道装反了……………

额。。。。别激动,我是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装法。不过你的东西随你乐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的吧,毕竟要消除旋转产生的力矩,有两个桨的旋转方向肯定相反,所以桨叶也就是反的了哦

哦。那就还是老套路

楼主:
快凉了,赶紧自顶…………

网友:
紧凑。漂亮,也想弄台小的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是bl  bls  bl32位的电调,可以用电调的调参软件修改,bf只能一次把所有的电机反向,做不到一个一个 ...

纠正一下,bf不能改变电机转向,bf改变旋转方向的意思是飞控控制方面的。正真要改变电机选择换线或者bl固件。

网友J:
这样反过来转,打到草树叶什么的,不会甩到镜头上。默认转向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纠正一下,bf不能改变电机转向,bf改变旋转方向的意思是飞控控制方面的。正真要改变电机选择换线或者bl固 ...

嗯嗯ヽ(ω )ゝ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反过来转,打到草树叶什么的,不会甩到镜头上。默认转向会。

我也是这么想滴

网友:
这个图传怎么样?我也想入手

网友(2019-01-28):
2s 550 的话,中度暴力这套机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H:
额。。。。别激动,我是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装法。不过你的东西随你乐意。

他是在bf里面开了反向割草,扎草里不会把草打到镜头上,但是可能飞塔上全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