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教模友兄弟們S.BUS接机如何連接多舵机?

楼主(2018-12-18):
想入一套
F
rSky X9DPlus
發覺有很多接收机是S.BUS
的! 但還沒見過連接8--16通道
多
舵机
狀
況?
想求教模友兄弟們
S.BUS
是什樣連接和操控情況
?

网友A:
sb接收机连接多通道需要你花钱买个类似‘’四通‘’的元件 最后把总线连到sb接口

网友B:
https://www.futabarc.com/sbus/index.html
参考FUTABA官方的设定,现在很少有直接用接收机去做SBUS编码的,那意味着你所有的舵机都要用FUTABA的SBUS舵机,相关配件价格高还麻烦,连个飞控更方便,什么舵机都能用了

楼主:
就像您們所說S.BUS的多舵机連接方式! 不是什麼高檔次的東西 !

楼主:
我又想了!不用舵机操控的多軸旋翼航拍机! 是比較適合連接 S.BUS接收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