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拆板吗

楼主(2018-12-18):
如图 ,原来接电池的地方带有个板子,新买的电池上也带板,需要把这个板拆掉再装新电池吗?还是可以两个板一起用,变成双保护呢?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池

网友:
锂电池应该一个就够了,保护不过充过放的,两个一起用不一定是1+1=2的效果哦(不知道你的双保护是什么意思,但是一般应该是要串联才能起到“双”的作用,那你估计得考虑一下两个板的保护机制、功耗之类的)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原电池拆掉了,就一般的3.7V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