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 6S电池 过充了。怎么办

楼主(2018-12-18):
6S 5200MAH的 其中一片 单电压充到4.6了。

用平衡充放电也不行,老显示错误,

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直接接灯泡放到4.2再试试

网友:
镍氢模式放电

网友:
没大肚子算命好了,接个用电器把电压放到4.2V

网友A:
怎么可能不大  铝板压着呢

网友:
找个24v的灯泡放电就行了,等时间长了损伤更大。

网友B:
什么充电器这么凶狠?

网友:
马上放电啊,接到飞机上,飞几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好奇什么充电器

网友:
4.6一般不会炸,那一片电芯当时的温度可能会略高一点,赶紧单电芯放电把,时间久了会胀气

网友:
可怜的电池啊

网友D:
现在啥子平衡充电器能充到4.6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啥子平衡充电器能充到4.6

308遇到平衡头接触不良单片充到4.9,但显示比别的电芯电压低很多

网友:
用飞机放电,电压高的那片放到4.2v的时候再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不大  铝板压着呢

我模式选错充到过4.35是没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什么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充电器这么凶狠?

随心所欲牌充电器

网友:
同问充电器型号

网友:
放电了没现在

网友E:
这么多模友替你担心呢,问了一声就没信了?
回来说说到底怎么处理了?

楼主:
406DUO
406DUO
406DUO

楼主:
没放,懒得管了,丢在一旁,现在自行降到4.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模友替你担心呢,问了一声就没信了?
回来说说到底怎么处理了?

没处理,丢到仓库里了!
本来想上700飞飞的,结果出差就没人管了!

现在也懒得理了!

网友(2019-10-20):
我a6也抽风把花牌冲到4.6还好人在飞,后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