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气温都0度以下了,

楼主(2018-12-18):
还有飞直机的吗,你们是怎么保温的,说来让北方人的我学习学习,我有点不敢飞了,如果必须飞,我会用个温手保加热和电池放一块,给电池加热

网友:
搞个热水袋丢电包里,手上贴暖宝

网友:
我比较幸福了,正好有个场地带房屋的。

网友:
照飞不误,风小点就好,带手套飞

网友:
电池飞的时候再拿出来,飞之前就放箱子里捂着,户外充电别想了,不过飞机基本上照飞,除了部分尼龙齿轮容易崩以外金属件也容易断,只是概率比平时大一丢丢,主要看自己身体吃不吃得消,飞几把过过瘾得了,够回来吹好久牛逼的了。

网友:
不是有包室内球场飞的吗?

网友:
我的经验是,起飞后温柔航线走几下,基本就热了,冬天不要飞太剧烈太快的动作,过过瘾就得了。最主要的是自己的保暖

网友:
飞前车空调吹一下就可以了,回家电池放常温下

楼主:
谢谢大家回贴,冬天不冷了,谢谢

网友A:
冬天飞 电池不是关键,飞机冻一会适应温度厚,看看十字盘和尾推行程内移动会不会变紧,还有舵机是否被冻住,低温飞 使用油品需要注意。
3000电池以上的 低温无所谓了 ,放电总容量会降低些 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飞 电池不是关键,飞机冻一会适应温度厚,看看十字盘和尾推行程内移动会不会变紧,还有舵机是否被冻住 ...

哥,求教你个问题,你直机熄火降落的螺距设的是多少,正和负,中间是0还是多少,求解,论坛里没人懂还说

网友B:
零下三四度拿起电池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下三四度拿起电池就飞

你个新手

网友:
5度以上随便飞,5度一下开着电取暖器就行了。大部分飞场还是有市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个新手

是啊

网友:
北方飞 好舒服

网友(2019-08-29):
引用 楼主:
哥,求教你个问题,你直机熄火降落的螺距设的是多少,正和负,中间是0还是多少,求解,论坛里没人懂还说
...

抱歉兄弟最近一直没上论坛太忙了,刚看到你的提问也不知道这时候回复是否已经迟了;
直升机熄火降落的螺距设置和3D模式是一样的,锁尾感度这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
例1:初级熄火练习 感度和3D1 设置相同即可(不会超转操作情况下),此状态 主桨降落转速较低需要高感度保持锁尾效果;
例2:中高级 感度设置与3D2相同或更高,此时已经会利用飞机惯性来给主桨加转比如俯冲超转,此状态时超转操作主桨转速会比3D2转速高,感度过高会导致金鱼尾,适当降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