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天地飞8,更换摇杆问题

楼主(2018-12-18):
老版的天地飞8,摇杆接线是6根线的,但是拿到手的摇杆是四根线的,很明显是正负都合并在一起了,但是不知道那个线是正?那根线是负,那根线是信号,请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没准通讯方式直接改成数字信号了。。。
电路板上的八脚芯片如果是adc的话那新老摇杆根本不通用的。

网友:
这个我换过,但我的是老款的天9,不过好像是一样的,之前卖摇杆总成有接线图的,现在没了,你按线的颜色顺序接就好,从最外侧往内接,最里面的两根不接,把它拔掉。

网友:
学习一下,用外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