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露一下香港队机架的参数

楼主(2018-12-18):
190mm轴距4mm厚碳纤板,机臂宽7mm飞控安装孔距30.5 ✖30.5

楼主:
重27克,正x设计

楼主:
我说的都是实话,不骗你们

楼主:
想要看到外形到网上或微信搜索home/drone art

楼主:
drone art是香港穿越机品牌

网友:
对,然后呢

网友:
用几寸桨,4寸?

网友A:
27克? 我们一般70克。 轴距短点, 机臂窄点。 就能差那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7克? 我们一般70克。 轴距短点, 机臂窄点。 就能差那么多?

这就是为什么说国内碳板都是假3K的缘故了

当然设计还有合理的镂空也是这么点重量的关键。我基本能找到80G的机架就觉得还不错了。一个机架相差一个狗的重量。。。还有那些动不动140G的机架真是看了流泪

网友:
这重量镂空很多吧,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为什么说国内碳板都是假3K的缘故了

当然设计还有合理的镂空也是这么点重量的关键。我基本能找到 ...

谢谢科普

楼主:
可以用5寸桨

楼主:
机舱是3d打印的

楼主:
固定方法是把机舱拧在电调安装位置

楼主:
所以电调的焊盘是露在外面的

网友:
是否27克,就是一个底板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会不会炸鸡三层塔瞬间变一层

网友D:
好轻的设计

网友:
飞控放在机身里,是mini的,图传也是,电调是大机用的电调

网友:
drone art在深圳大运的无人机世锦赛嘉年华买过东西,全是好货

网友:
也买过这款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