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制Esky150x

楼主(2018-12-19):
前几天没事刷了D10实现了控制ESKY150X 的小鸡,主要是原控手感太渣,可是频率对上了,各通道都对。前提是不推油门都可控,只要启动油门后,副翼就没了反应。想请教论坛的各位大大,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能帮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怎么对频的,我已经加装了模块但是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对频的,我已经加装了模块但是对不上频?
刷控啊,有个版本不是正式版的,可以对频啊

网友B:
D10可以刷了么

网友C(2019-01-26):
可以,我是控制f300,一切正常

网友D(2019-03-01):
楼主是不是设置了什么混控,油门跟副翼

网友(2019-08-20):
楼主控制这个小机需要加高频头吗

网友E(2019-12-09):
开源的多协议高频头,是pojie了ESKY曾经2个版本的协议。但pojie不彻底,或者说不完善。玩到这个程度,建议有编程人员知道或用功夫在代码优化上。
另外,ESKY从V2版本开始,已经放弃原来的所有协议,重新开发新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