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4.0试用,马上动手吧!

楼主(2018-12-19):
前天大神Joshua Bardwell油管上放出视频说Betaflight 4.0非常值得一试了,尤其是开发者George Hartmann释放出一些设定,据说是对大部分机型来说都非常好飞,新版本在滤波方面有重大的更新,对震动引起的各种抽搐及洗桨等有很大的改善,手感非常顺滑。不过,正式版要到4月份才能放出,现在依然是开发版,虽然说各路大神试用都反映不错,风险还是要大家自己考虑的。

楼主:
需要开启专家模式,显示所有版本,选择开发版Development
然后按照正常的程序刷写固件

楼主:
下面附上开发者奉送的设定,拷贝到命令行保存就行了,这个设定主要是针对5寸机
set dyn_lpf_dterm_min_hz = 120
set dyn_lpf_dterm_max_hz = 180
set dterm_lowpass_type = BIQUAD
set dterm_lowpass_hz = 120
set dterm_lowpass2_type = BIQUAD
set dterm_lowpass2_hz = 150
set dterm_notch_hz = 0
set gyro_lowpass_type = BIQUAD
set gyro_lowpass_hz = 150
set dyn_lpf_gyro_min_hz = 150
set dyn_lpf_gyro_max_hz = 500
set gyro_lowpass2_type = PT1
set gyro_lowpass2_hz = 0
set gyro_notch1_hz = 0
set gyro_notch1_cutoff = 0
set gyro_notch2_hz = 0
set gyro_notch2_cutoff = 0
set dyn_notch_range = AUTO
set dyn_notch_width_percent = 8
set dyn_notch_q = 120
set dyn_notch_min_hz = 150
set p_pitch = 50
set i_pitch = 85
set d_pitch = 16
set f_pitch = 60
set p_roll = 50
set i_roll = 78
set d_roll = 16
set f_roll = 60
set p_yaw = 10
set i_yaw = 130
set d_yaw = 0
set f_yaw = 100
set angle_level_strength = 50
set horizon_level_strength = 50
set horizon_transition = 75
set tpa_rate = 50
set tpa_breaKpoint = 1500
set tpa_mode = D
set rc_smoothing_type = FILTER
set iterm_rotation = ON
set iterm_relax = RP
set iterm_relax_type = GYRO
set iterm_relax_cutoff = 10
set vbat_pid_gain = on

楼主:
上面的设定适用于5寸机,其他机型改一下这一行代码。   set dyn_lpf_gyro_max_hz = 500
500是适用于5寸机型,其他机型根据马达KV值来调整
3500-3750KV   设定值为625
3900-5000KV   设定值为675-700
5500-7500KV   设定值为700-800
其他基本的设定比如端口的选择Rate设定等等按照自己的要求设定即可

网友:
前两天也看到了,有空试一下!!!

网友:
现在飞不成,太冷了,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就试一下,感谢作者

网友A:
各位大神,我能麻烦问一下,BF的地面站到底在哪里下载,我找了一天了头都大了,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帖子,,求告知,求连接求教程,F3215机架飞控现在,自己加油门,抽风。

网友B:
set dterm_lowpass_type = BIQUAD;
set dterm_lowpass2_type = BIQUAD ;
set gyro_lowpass_type = BIQUAD

这三行真不是对每个机架都适用的。。。尤其是高灵敏度的20602陀螺仪,全部设成Biquad简直是作死。。。MPU6000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神,我能麻烦问一下,BF的地面站到底在哪里下载,我找了一天了头都大了,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帖子,, ...

和买飞控的地方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神,我能麻烦问一下,BF的地面站到底在哪里下载,我找了一天了头都大了,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帖子,, ...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

网友:
刷了试试

网友C:
MACOS系统版本有中文么?我更新到10.3设置里貌似看不到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OS系统版本有中文么?我更新到10.3设置里貌似看不到中文

设置里修改语言

网友:
学习了 厉害了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et dterm_lowpass_type = BIQUAD;
set dterm_lowpass2_type = BIQUAD ;
set gyro_lowpass_type = BIQ ...

不是biquad比pt1滤波更强,但延迟高了点,应该更适合32k陀螺仪
不过这一代全是动态滤波了,这些静态滤波器可以直接关掉了

网友:
请问上述代码以外的内容只要在地面站界面设置就可以了吗?比如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