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DM打印机打出更好效果的四个小建议

楼主(2018-12-19):
从9月份买了打印机,已经用掉了4--5盘线材,打印了几百个小零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以想写写一点心得与大家分享。
1,必须要熟悉自己的打印机,虽然目前FDM的原理就那么几种,但是因为制造者的关系,每台打印机都有自己的特点(包括耗材),例如我用的这台,在X轴末端就会有些卡顿,经过检查觉得是光轴有一点偏差,就自己修改了,另外在测试时发现PAL和ABS的膨胀率也不太一样,相比之下,PAL打印出来更容易“变大”,所以设计模型的时候就要预留这个收缩率。再就是要了解他的一些精度,精度一定要自己测试才知道,销售说的诸如0.1mm的精度基本都是理论数据,我认为我这一台精度在0.2--0.4毫米之间(视模型和材料的不同),我的这一台,精度基本可以达到这种:打印直径1.2毫米长20毫米的圆轴,可以竖着打出来,没有太大偏移。明白了基本性能,对设计模型有很大帮助。

2,调平是最关键的步骤。我开始用的是自带的那种普通3M黑色塑料膜做为打印脱层,后来觉得不容易分离(尤其是底面积大的模型),而且这种膜用过10次左右(尤其经常打印ABS时,因为温度更高),就容易破裂,更换的时候去除那些不干胶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后来我就改了磁性的双层膜,方便取下模型。缺点是太软,会影响z轴比较大的模型精度,再后来,我就改用普通3M贴贴在薄铁板上(马口铁),再吸附在磁性底层上,这样不错。我一直用到现在,很容易脱离,也不影响打印精度。但是无论那种方式,调平我是每次都要做的,虽然一般售后都说无需每次都做,但我觉得调平并不费事,还是每次调一下比较好。而且调平时一定要在打印头和热床升到预订温度时再调,因为热胀冷缩对热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3,一定要了解打印机的工作原理,有些模型是可以打出来的,有一些就很难打出来。基本说来,逐层变小的模型或者有Z轴垂直面的模型最容易打印,而有悬空的地方就不太容易对付。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把模型拆解开来打印,保证每个部件都是大头在下。这样打好后再拼接效果更好。如果实在没法或者不愿意拆解打印,可以照顾大多数的面,比如最下图这个发动机,我就是竖直打印的,因为我需要哪些水平的轴、梁、结构比较规整,至于另一个面打出来毛糙,也可以很容易修正。(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打印出来以后,水平的那些部件还是比较规矩的,垂直的那些小毛刺看起来无关紧要了。)

4,后期修整最好用非接触的方式。我刚开始用小电磨修那些打印毛刺,后来发现效率很低,而且无论ABS和PAL都很容易融化,搞不好会更加糟糕,所以我干脆直接用小型打火机喷枪,这种喷枪的火焰很细(直径1--3毫米,而且集中)用火焰一撩,基本就把那些毛刺都烧掉了。

关于3D打印,我是菜鸟,胆敢在此胡言乱语一番,望大家多多谅解,不要见怪。

网友A:
沙发, 挺精致啊外观

网友:
感觉外观挺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挺精致啊外观

感觉还是差点事,不可近观

网友:
首先,机器不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小模型好打,大模型难度高些

楼主:
说实话,这机器真不咋的。我16年曾经短暂接触过3D打印,现在回想,那是隔 壁用的是三角洲结构的家用机,当时卖不到2000,。我买的这个机器,花了4000多,当时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怎么选择,就在某宝找了销量和评论都很好的一家,牌子是“某锐”,但说实话,我觉得除了打印尺寸大一些,精度和那个三角洲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我今年9月买的时候,那种三角洲才800-900元,所以总觉得这钱花的冤枉,而且关键是客服并不是评论里说的那么好,很不耐心,回信息也很慢,很多问题都是需要自己去琢磨才解决的,4000多元钱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有随时监控,但是这监控也特别难用,后来我干脆就没用,花了300元买了小米的监控和电源,如果出现故障,可以用手机断电。总而言之,我觉得这钱花的不值。说好的断点续打也几乎没什么实用价值。这机器唯一的好处就是比较重,不会出现震颤的现象。算是一点感悟,和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模型好打,大模型难度高些

所以还是拼接打印比较好,如果分拆的合理,也会方便上色。

网友:
三角洲的机器的调试比较难,脱模的时候可以在玻璃板上贴一层3m的美纹纸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机器真不咋的。我16年曾经短暂接触过3D打印,现在回想,那是隔 壁用的是三角洲结构的家用机, ...

FDM类型的打印机,就两种机型可以用。
一种是进口的品牌,makerbot  ultimaker 这样的正经产品。
二种是开源的,ultimaker的um2机型,三角洲的一些专注开源的品牌,创客基地、micromake,珍妮等等。还有玩家级的机器。
产品化的东西用着省心。开源的东西用着实在,前提是自己要懂,要会玩。
最烦的就是随便抄个机型、套个壳子、随便组装出来还装作品牌的这些。都是垃圾

网友:
玩几个月,能有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玩的好精度应可控制在0.05mm.这对挤出头,温控,挤出机....,都有很好的把控。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C(2020-09-30):
lz这都是实心的吗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C:
lz这都是实心的吗

怎么可能是实心的呢,3D打印中间肯定都是空心的,当然是有网格的啦。强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很好的建议,我也提一个小建议或者是小心得吧。
关于PLA和ABS材料,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尺寸大小的变化,我是在设计文件时仍然按照测量的准确值进行设计,但在打印时对那个SCALE进行调整,而且这个可以在XYZ三个方向进行调整,是非常方便的,比如我打印的一个电机散热叶片的孔就小了一点,当然可以进行机械加式一下,不过那个孔是D型的,有点麻烦,就对这个进行一下调整,放大一点就行了,根据设计值和实际值的比,放大相同的比就可以了,比如我设计的孔直径是10MM,实际上9。80MM,则扩大2%就行了。这样就不用在设计时进行调整了,因为设计时也不知道要调整多少。

网友(2020-12-31):
才入了3D打印机,还要多学习

网友(2021-02-23):
好啊 确实挺有帮助。就是调平挺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