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改电源和晶体失败!急求大神指导帮忙!!!

楼主(2018-12-19):
看两个改D10的帖子,感觉改起来应该很简单,自己手头又有两个D10,那就改呗!!原贴是!
D10遥控器改电源模块增加使用时间,里面有实际测试时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DEVO10改无源晶振为有源晶振,提高稳定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9975&fromuid=24633
T宝上买的配件和晶体电源模块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b2e2e8doR6821&id=579467350424&_u=j20p5ci06ef
8m的晶体买的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2b2e2e8doR6821&id=555469524106&_u=j20p5ci3769
等了几天配件到了,立刻自己上手拆控焊接!按照帖子上的操作直接焊接!

按照帖子说明,1角空着,就是那个脚是三角形状的!

下面是电源部分:5v 的地方 用焊锡连接,

改完之后,屏幕不亮了!!!无奈手头还有一个D10 ,干脆也改改试试!!想想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拆了图上说的utc,接模块不亮 ,干脆 把原来的又焊接上!!!一下傻眼了,也不亮了!!
无奈用万用表测吧!行程用的是20v的

另一个板子晶体没动,只是UTC 换完又焊回去了也不亮!无奈了!!

哪位懂电子的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啊!!拜托了!!!

楼主:
接电源后,测的晶体上的电压,左下 连 左上 也就是4脚和3脚 测的电压是1.47v
左下接右上 4脚和2脚的电压是  3.31V

网友:
电压貌似基本都正常,但是我从我自己的认知角度看,有点怀疑电源模块对高频头的干扰(不是双向阀设计可能还好)以及有源晶振的效果。Arm上用8M的无源晶振不是一年两年了,不起振应该是负载电容或者负载电阻问题

网友:
我的d10只改了dcdc电源模块,倒是成功了,4颗3.2v的铁锂电池加4个占位桶,可以用好久

网友:
为啥要改啊,改来改去没啥意思

网友A:
是否由于电烙铁的漏电 或 静电 损坏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由于电烙铁的漏电 或 静电 损坏了芯片

应该是晶体的事!!改回原来的 供电的7805,还是可以亮的,但是把晶体焊回去 ,就不亮!

楼主:
考虑换晶体!淘宝上看了两个带脚的!原来贴片式的晶体是焊不上去了!请大神帮忙看看哪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换晶体!淘宝上看了两个带脚的!原来贴片式的晶体是焊不上去了!请大神帮忙看看哪种好!

你不是要改有源晶体么?这些都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要改有源晶体么?这些都是无源的

可是现在这两个有缘的无法开机啊!

网友C:
楼主确认你用的是有源晶振?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它哪里来的源。
话说一颗有源晶振不可能只卖一、两块钱的,一般都几十过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认你用的是有源晶振?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它哪里来的源。
话说一颗有源晶振不可能只卖一、两块钱的, ...

有推荐的么?给个链接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么?给个链接也成

这个控没什么必要装有源晶振的。
你装帖片晶振就行。
帖片晶振,从有印字的一面看下去,左下为1脚,反时针一圈分别是2、3、4脚,其中只有1、3脚有效,是接内部晶体的;2、4脚可同时接地,也可同时接电源正极。
常用的立式晶振有49U的,个体高些;也有49S的,矮些,有一种如49S的带个塑料底壳,两边有出脚,也可以帖片焊。
帖片的晶振,商家除了有标频率外,也会标体积尺寸,方便用家选择。
有源晶振,是一种自带振荡电路的完整个体,简单的说,给它一个标准电源,它会自已就振荡起来,并从一个脚输出,负载能力还比较强呢,但体积较大,价格也贵;绝不是一,两块钱能买到的。还有一种更贵,是温补晶体,除了是有源的外,还带温度补偿功能,频率极稳定,一般可以稳到小数点四位以上,它一般是用在仪器仪表上的。
你替换后不工作,是否有在1、3脚分别接一个18p左右的负载电容啊,没接,这种无源的晶振不会稳定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么?给个链接也成

镊子尖所指是一脚。

镊了两端尖所指处是这个晶振的负载电容。